求助:STM32 UART串口在中断中不能循环接收数据帧的问题

楼主(2019-04-11):
STM32 UART串口在中断中不能循环接收数据帧的问题

我要用STM32的串口接收一帧这样类型的数据:01 xx xx xx xx xx xx xx FD
这个数据长度不超过30个,结束字节是FD(数据里面没有FD)。我的程序设计是这样的,当接收到串口数据后进中断处理,循环接收数据,直到接收到的数据是FD就退出中断(中间断接收超时处理)。程序思路如:进中断后,关闭接收中断,通过读取USART_FLAG_RXNE标志来接收数据。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在中断中不能根据USART_FLAG_RXNE标志来完成数据阿帧接收,

不知道为什么啊?代码如下: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if (TimingDelayBuffer != 0x00)
   {
      TimingDelayBuffer--;

}

void USART1_IRQHandler (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if (USART1->SR & USART_FLAG_RXNE)   // read interrupt
     {
      USART1->CR1 &= USART_FLAG_RXNE;          // Disable the USART Receive interrupt

      RxCounter = 0;
      RxBuffer[RxCounter++] = ((int)(USART1->DR & 0x1FF));
      USART1->SR &= ~USART_FLAG_RXNE;  // clear interrupt flag

or (i=0; i<30; i++)

   SysTick->CTRL |= SysTick_Counter_Enable; //允许计数//用SysTick做的一个定时器。
   TimingDelayBuffer = 1000;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RXNE))
   {
     if (TimingDelayBuffer == 0) //定时一秒没有数据就退出
     {
      USART1->CR1 |= USART_FLAG_RXNE;           //Eneble the USART Receive interrupt
      return;

   }

   SysTick->CTRL &= SysTick_Counter_Disable; //禁止计数
     SysTick->VAL = SysTick_Counter_Clear; //计数器清0

       RxBuffer[RxCounter] = ((int)(USART1->DR & 0x1FF));
       USART1->SR &= ~USART_FLAG_RXNE;  // clear interrupt flag

   if (RxBuffer[RxCounter] == 0xFD)
   {
    RxdDisposeFlag = 1;
    return;

   RxCounter++;

      USART1->CR1 |= USART_FLAG_RXNE;           //Eneble the USART Receive interrupt
     }
}

网友:
连接驱动没有问题吧

网友:
表示现在也遇到同样问题,不能根据USART_FLAG_RXNE标志来完成数据帧接收,51单片机RI是可以这么用,转到STM32不行

网友: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unsigned char temp=0;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temp=(unsigned char)USART_ReceiveData(USART1);
                if(RxBuf1CNT<SERIAL_BUFF_SIZE)
                {
                        RxBuf1[RxBuf1CNT++]=temp;

                else

                        RxBuf1CNT=0;
                }
        }
}
我是这么用的,可以正常使用,是不是你的USART初始化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