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如何短接 电感

楼主(2019-04-11):
请问pmu通过电感输出一路电源,我想讲vrm设置到pmu上面,就把电感短接了,直接edit 电阻模型  r 1 2 0 ,是不是不行?
设置vrm 的时候还是不能看到pmu?
谢谢。

楼主:
搞定,讲电感2端的网络merger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9-05-17):
我觉着这个应该可以你可以先试试

网友(2019-06-20):
引用 楼主:
搞定,讲电感2端的网络merger一下就可以了

怎么Merger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