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entor中在线drc没检查出开路,批量里面却存在未布线的网络呢?

楼主(2019-04-11):
求助mentor中在线drc没检查出开路,批量里面却存在未布线的网络呢?

网友A:
    你是什么版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版本呢?

    Xpedition VX2.4版本,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Xpedition VX2.4版本,谢谢。

    可以先观察大概都是哪些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观察大概都是哪些网络

好的老师,我先看看是什么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观察大概都是哪些网络

我看了下基本都是GND网络,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基本都是GND网络,怎么回事?

    这可能是你做了虚拟平面有一定关系

网友:
    开路有两个地方检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是你做了虚拟平面有一定关系

什么是虚拟平面呢,有啥影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虚拟平面呢,有啥影响呢?

其实就是附加了网络,但没有铺平面哦。

网友:
    估计都是平面设置出了问题

网友:
    正负片设置吗

网友C:
检查线是否布完用'FNL"命令,如果是设置了平面但没有铜皮灌入,这种情况下不会报错,但是在导出gerber数据时会报出有平面missing,可以从log里查看。

网友(2020-06-08):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是你做了虚拟平面有一定关系

想问一下老师,如何判断PCB中是否存在虚拟平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线是否布完用'FNL"命令,如果是设置了平面但没有铜皮灌入,这种情况下不会报错,但是在导出gerber数据 ...

请问一下,如何移除这种设置的平面?怎么鉴别。我总是遇到这个miss的问题

网友:
你是不是有过孔打在散热盘上的,xpedition这软件需要把打在散热盘上的孔连到盘上,才会显示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