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PADS导出的EMN EMP怎样设置PCB的厚度

楼主(2019-04-11):
请教各位大师pads导出的EMN EMP怎样设置PCB的厚度

网友A:
    在设置-层定义右下角有个厚度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设置-层定义右下角有个厚度设定.

貌似不行,好像是软件不能设定厚度。

网友(2019-08-05):
    在设置层里Thickness可以设置,如果不设置导出来的是没有厚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