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tum 铺铜很慢!需要读条!如何解决???

楼主(2019-04-11):
    各位:

AD一直有这个毛病!但是现在很烦!铺铜的时候总要读条。一遍一遍的读!而且时间很慢。有时候还有Error。
    更可拍的是铺好得铜只要想修更线或者过孔。每次都要读条!又是一遍一遍的读。时间和耐心都被抹掉了。
及其可怕的是多层板设计的时候!请各位支支招!

谢谢!

网友A:
    与电脑配置 软件版本  覆铜规则复杂程度有关

网友B:
    铺好铜厚修改线或孔时你将铜皮自动更新关掉,修改好了在重新更新一下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电脑配置 软件版本  覆铜规则复杂程度有关

    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铺好铜厚修改线或孔时你将铜皮自动更新关掉,修改好了在重新更新一下铜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