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如何设置等长和绕线呢???

楼主(2019-04-11):
    1)各位!网上虽然有教程!
但是个人觉得讲的太笼统!不细致!
请各位详细讲解下!
    2)AD是可以向allegro那样设置如:CPU->DDR1。和CPU->DDR2两个等长为一组,然后一起等长呢?
还是要想pads那样需要分段等长?如:CPU->T点为一组然后等长。在分T点->DDR1和T点->DDR2
为一组在进行等长呢?

3)请问AD是如何设置DDR等长的呢?

4)AD里有想Allegro那样有Min/Max Propagetion Delay 和 Relative Propagetion delay吗?
    还是只有PADS那样只能设置最大/最小的区间???

    谢谢!

网友:
较高版本的AD有xSignals这个功能,可以实现CPU->DDR1和CPU->DDR2的等长。
    所有版本都可以使用From-To Editor,实现CPU->DDR1和CPU->DDR2的等长。
    至于怎么用,可以在官网搜关键字获取。我没有深入研究。

以xSignals为例简单捋一下步骤:
    1、进行xSignals设置:Design->xSignals->Create xSignals

    ① 在Source Component里选择起始元件,一般为CPU,本例U1。
    ② 在Destination Component里选择终点元件,按Ctrl键可进行多选,本例U2和U3。
    ③ 在Source Component Nets里选择需要分析的网络名,按Ctrl键进行多选,也可以全选,不要遗漏了网络。
    ④ 在Analyze键处的下拉箭头里选择分析类型,按需分析。对于没有串电阻的网络,可选search for direct connections。点击Analyze进行分析。
    ⑤ 在xSignals里会列出分析结果。按需选择,选择需要进行等长的对象。
    ⑥ 在Include created xSignals into class里输入xSignals class名字。本例只有一个xSignals class,所以默认即可。
    按OK完成。在PCB->xSignals面板里会列出所有结果。

2、进行规则设置:Design->rules->High Speed->MatchedLengths

    条件选“xSignal Class->All xSignals”(因为前面没有自定义类的名字,默认类的名字就是All xSignals。)。
    Tolerance按实际要求设置,其含义是:本组走线长度被限制在“网络组中的最长走线 - 公差”和“网络组中的最长走线”之间。
    3、使用布线工具将所有网络手工布线,两两间保持宽松距离,以便后续进行走线调整。
    4、使用interactive length tuning工具进行等长调整,AD17将这个工具移到了Route菜单下。
    启用该工具并点击一条目标线后按tab键,弹出如下对话框:
    最上面的目标长度选择From rules,上面设置的MatchedLengths规则。
    下面按需设置。
    按OK后进行手工等长调整。调整过程中可以通过按“1”,“2”调整拐角半径。
    通过观察xSignals面板可以检查走线长度是否已满足规则要求。白色表示满足,黄色表示还不够长。

楼主:
    谢谢!您说的高版本是什么版本开始呢?我找找From-To Editor!我目前在学习的是AD 9有没有好的资料能让我学习学习呢?

网友:
    具体哪个版本开始我也不清楚,我用的AD17是有xSignals的。
资料可以去本板块的教程资料区找。

网友:
    1、创建From-to
    ①选中一个目标网络,例如地址网络
    ②这里会显示该网络的CPU结点、DDR1结点和DDR2结点
先选中CPU结点(本例是U1-19),按住Ctrl,再选中DDR1结点(本例是U2-2)。
③在上述两个结点都选中的情况下,点击下面的“Add From To......”,添加一个From To。
    再重复第②和第③步,这次选中CPU结点和DDR2结点(本例是U3-2),添加一个From To。

    2、重复上面步骤,对其他地址线和控制线添加From To。
    3、创建From To类
菜单Design->Casses
4、规则设置
    MatchedLengths规则,条件处选择:advanced(query)->query builder->Belongs to From To Class
公差按需设置。
5、走线、走线调整

网友(2019-11-22):
    版主能详细讲解一下From-to的方式来实现两片DDR的等长吗,尤其是画好线后,等长的调整方法,自己折腾了几天没有明白。

网友(2021-02-03):
    同样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