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generate之战

楼主(2019-04-11):
    转——generate之战

    generate的主要功能就是对modulenetregparameterassignalwaystaskfunction进行复制,在这里,我们这主要是介绍generatefor的搭配使用。
    1.   generate_for
           使用generate_for的时候,必须要注意以下几点要求:
    l  必须使用genvar申明一个正整数变量,用作for的判断变量;
    l  for里面的内嵌语句,必须写在begin_end里面;
    l  begin_end需要一个名字。
                                   1:利用generate_for来复制assign
    其中
           generatefor(i=0; i<4; i=i+1)
                  begin: gfor_block
                         assigntemp = indata[2*i+1:2*i];
                  end
           endgenerate
    等同于以下四句话:
           assigntemp[0] = indata[1:0];
           assigntemp[1] = indata[3:2];
           assigntemp[2] = indata[5:4];
           assigntemp[3] = indata[7:6];

      2:利用generate_for来复制always
    其中
           generatefor(i=0; i<4; i=i+1)
                  begin: gfor_block
                         always@ (*)
                                temp= indata[2*i+1:2*i];
                  end
    endgenerate
    等同于以下八句话:
    always @ (*)
    temp[0] = indata[1:0];
    always @ (*)
    temp[1] = indata[3:2];
    always @ (*)
    temp[2] = indata[5:4];
    always @ (*)
    temp[3] = indata[7:6];

      3:利用多个generate_for来实现复制模块

    其中
           generatefor(i=0; i<4; i=i+1)
                  begin: gfor_block_a
                         for(j=0;j<2; j=j+1)
                                begin: gfor_block_b
                                       assigntemp[j] = indata[2*i+j];
                                end
                  end
           endgenerate

    等同于以下八句话:
           assigntemp[0] [0]= indata[0];
    assign temp[0] [1]=indata[1];
           assigntemp[1] [0]= indata[2];
           assigntemp[1] [0] = indata[3];
           assigntemp[2] [0] = indata[4];
           assigntemp[2] [1] = indata[5];
           assigntemp[3] [0] = indata[6];
    assign temp[3] [1]= indata[7];

    2.   generate_if
    generate_for是用于复制模块,而generate_if则是根据模块的参数(必须是常量)作为条件判断,来生产满足条件的电路。
      例子如下:
    上述代码生产的RTL电路图如下:

             当把WIDE改成等于12的时候,代码如下:
    当把WIDE改成等于12的时候,RTL电路图如下:

    3.   generate_case
    generate_case其实跟generate_if一样的,都是根据模块的参数(必须是常量)作为条件判断,来生产满足条件的电路,不同的地方仅仅是改成使用case 的语法而已。
             例子如下:
      其中RTL图如下:

      当把WIDE改成等于1的时候:
           WIDE等于1的时候,RTL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