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urn Board Blink LED

楼主(2019-04-11):
Z-turn Board Blink LED

本文主要通过脚本来Blink 一颗 LED

一、/sys/class/
       系统使用的是QSPI FLASH引导的linux系统,JP1 和 JP2 设置到 ON的位置,开机即可。
        首先执行如下命令:

  • #cd /sys/class/les

具体如下图所示:

图:LEDs驱动

执行如下的代码,即可实现点亮和熄灭LED。

  • echo 255 > brightness
  • echo 0 > brightness

二、Blink LED

编写 blink.sh 文件 代码如下:

  • echo "574433742"
  • echo "eeworld"
  • for i in $(seq 15)
  • do
  •   echo 0 > /sys/class/leds/usr_led1/brightness
  •   sleep 1
  •   echo 255 > /sys/class/leds/usr_led1/brightness
  •   sleep 1
  • done

三、执行效果

     首先给 blink.sh 文件可执行权限, 如下:

  • #chmod 777 blink.sh

运行代码如下:

  • # ./blink.sh

即可看到屏幕输出

  • 574433742
  • eeworld

然后 usr_led1 闪烁。效果如下:

图:效果图

网友:
这么简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