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urn borad Samba 、Apache 服务器配置

楼主(2019-04-11):
Z-turn borad Samba 、Apache 服务器配置

Samba 服务器配置:

下面搭建一个samba服务器,可以z-turn board 和其它设备共享数据共享数据。

一、 安装samba

  • # apt-get install samba

复制代码

二、添加用户

      添加共享用户

  • # useradd shareusr
  • # passwd shareusr
  • # mkdir /home/Z-turn/shareusr
  • # chown -R shareusr /home/Z-turn/shareusr

复制代码

/home/pi/shareusr 文件夹设置成共享文件夹

        用户名为 shareusr
        密码为    shareusr

三、设置配置文件

    修改  /etc/samba/smb.conf  文件
  • cd /etc/samba
  • # gedit smb.conf
  •

复制代码

security = user  前的注释“#”去掉

在文件最后添加如下内容:

  • [sharefiles]
  • comment = sharefiles Z-turn
  • path = /home/Z-turn/shareusr
  • valid users = shareusr
  • public = no
  • writable = yes
  • browsable = yes
  • create mask = 0756

复制代码

[sharefiles]  这里就是在windows中显示的名称。
添加samba用户

  • smbpasswd -a shareusr

复制代码

四、启动samba服务

重新启samba,命令如下:
  • # /etc/init.d/sambd restart

复制代码

五、windows登陆

windows 键 + R   调出运行的窗口输入 Z-turn Board的地址,
或  windows 键 + E 打开文件浏览器,输入Z-turn Board 的地址
如下图所示

图5-1:IP输入

图5-2:文件浏览器

运行即可,即可看到下图的效果

图5-3:登陆显示

双击共享文件夹,出现如下的对话框,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登陆

图5-4:用户名密码登陆

图5-5:效果

至此,你的Z-turn Boad就可以通过samba服务器与windows通信了,还是不错的。。。

Apache 服务器配置:

Apache网址:http://www.apache.org/
Apache是世界使用排名第一的Web服务器软件。它可以运行在几乎所有广泛使用的计算机平台上,由于其跨平台和安全性被广泛使用,是最流行的Web服务器端软件之一。它快速、可靠并且可通过简单的API扩充,将Perl/Python等解释器编译到服务器中。

执行如下指令:

  • apt-get install apache2 -y

安装Apache服务器,系统提示如下:

Enabling site default.
Enabling module alias.
Enabling module autoindex.
Enabling module dir.
Enabling module env.
Enabling module mime.
Enabling module negotiation.
Enabling module setenvif.
Enabling module status.
Enabling module auth_basic.
Enabling module deflate.
Enabling module authz_default.
Enabling module authz_user.
Enabling module authz_groupfile.
Enabling module authn_file.
Enabling module authz_host.
Enabling module reqtimeout.

至此安装完毕。

/etc/apache2 目录下:
apache2.conf 是Apache 2的全局配置文件。
ports.conf
配置apache httpd要监听的IP地址和端口。

网页存放在   /var/www/目录下面。
笔者的IP地址为192.168.1.105
在同一区域网内的浏览器下输入 192.168.1.105,即可看到如下的访问内容。

图:Apache 显示

网友:
很棒的配置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