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低噪放稳定性系数K值和增益的关系问题,非常感谢!

楼主(2019-04-11):
请教大神,

用ADS仿真了一个低噪放链路,主要想看下稳定性,结果有K值,增益等,但是发现某个频点(4.7G)K值出现突变很大,对应这个点的增益突变凹陷,这两者有何关系呢,怎么解释呢?
非常感谢!

网友:
K是散射参数直接推出来的,如果在某个频段匹配不佳导致S21太小,确实会出现K变大的现象,放大器稳定性增加,但是增益下降。首先检查输入输出口的回波反射S11和S22是否在这个频段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