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大神关于XC3S1200E内核电压问题,非常感谢!

楼主(2019-04-11):
请教大神,
我设计的一块板子,内核电压为1.2V,VCCO电压为3.3V,VCCA电压为2.5V。供1.2V的内核电压的电源芯片输入电压为0,感觉肯定不正常。掉电后我用万用表测量了下电源芯片输出的电阻,阻值大概为100欧姆左右。按照理论计算,芯片的输出电流应该为100mA,和FPGA的内核需求电流基本一致。板子上电时,我只施加了内核电压和VCCO,VCCA的2.5V没有上电。难道内核电压受到VCCA的影响吗?如果不是,我应该从那个方向查找原因。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