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点拨,电话口,RJ11的防雷怎么设计且差模和共模的1.5kv?EFT 1KV 怎么设...

楼主(2019-04-11):
请教高手点拨,电话口,RJ11的防雷怎么设计且差模和共模的1.5kv?EFT 1KV 怎么设计?谢谢!!

网友:
差模和共模的浪涌防护可以用TSS防护器件

网友:
资料区好像看到过XDSL的防护电路哦

网友:
在RJ11口加上防雷电路保护也是每个厂家首要考虑的问题。由于RJ11接口信号线上振铃电压的存在,而该振铃信号的最大电压值可能超过100V,要求过压保护元件的最小关断电压要高于最大振铃信号脉冲电压,以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下图是RJ11电话线的浪涌防护解决方案。浪拓公司可以为RJ11端口提供完善的电路保护。

网友(2019-06-05):
楼上大神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