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波器的频带转换

楼主(2019-04-11):
各位大神好,

想跟大家讨论个基础的filter transformation问题!

我们都知道 利用g值表就可以设计出在normalized frequency下的滤波器响应

也就是截止频在此状况下为-1/1,然后经由 lowpass highpass transformation,

利用公式 lowpass:
              w ← w/wc
               highpass:
              w ← -wc/w

就能转到我们想要设计的实频率(real frequency)位置,公式的概念就是频带缩放而已,

但现在我的问题是 bandpass transformation的公式,

我们可以从书上得知是经过 w← (w0/(w2-w1))*(w/w0-w0/w) 这样的算式来做转换,

但我很想知道这个公式得到的流程大底是怎样? 我知道可以将-1转到w1,1转到w2,

这经由式子带入w0=sqrt(w1w2) , w1, w2 就可以得到没错,但我想知道的是,

怎麽可以凭空生出一个将 normalized lowpass 转到 real band pass domain的公式,

因为一般来说大家就都使用而已,很少去探讨他到底是怎样推算出这个公式的,

在文献上的搜寻也很难找到,请教各位大神

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做带通滤波器遇到过,这要看低通归一化频率的定义了。

网友:
黄席椿的书-<滤波器综合法设计原理>上就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这个低通到带通的映射不是唯一的,最简单的其实是平移映射 f -> f- fc, 传输函数就映射成H(f-fc), 但是这个映射模式得到的传输函数用模拟电路不好实现,所以才有了大家常用的f -> f/f1-f2/f 映射方法。

    对于数字滤波器的设计,带通滤波器就可以用 映射 f -> f- fc 来实现,只要把低通原型的系数变成 h(n)*exp(j*2*pi*fc*n)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