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接口静电求助大神,非常感谢!

楼主(2019-04-11):
请教大神,
我的产品是是塑料外壳,DC供电的摄像头一类的产品。无地线。
USB接口直接插U盘,在录像的时候,对USB连接器施加静电干扰,会出现提示说没插入U盘。
停止放电有时候可以继续读取到U盘,有时不行。
USB部分的电路是按照标准电路设计的滤波以及防护,USB接口部分未做地分割设计, 对单板数字地施加静电干扰,也会出现掉盘情况。
4KV, 正负都FAIL。 现在唯一有问题的就是USB连接器,,
测试的时候 USB连接器直接插U盘,机器开始录像,录下的视频是存放在U盘里的。 对USB连接器外壳随机挑选位置进行放电,录像中断,系统提示读不到U盘
非常感谢!

网友:
我做些了一些对策,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下
1, USB连接器外壳与单板数字地之间只有一个磁珠进行搭接。加大USB外壳与数字地之间的接地面积,多点接地,无明显改善。
2, 对整机结构分析,发现机器上下盖正常安装情况,LCD排线直接压在主芯片以及DDR等敏感芯片上。测试时将上盖挪至旁边,LCD排线不经过几个核心芯片上方,有改善,但无法完全通过测试。
3,将LCD排线屏蔽接地,贴与外壳上加大与几个核心芯片的距离,屏蔽主芯片 DDR flash等芯片,按照正常安装,情况与2差不多,有改善但无法完全通过测试。

网友:
检视单板
DDR有部分走线跨分割,单板板子边缘有部分较长走线,此部分走些直接连接主芯片。
USB差分线 有三次以上的换层。
目前我的想法是对USB连接器做地分割,以及调整走线,请大神们留下你宝贵的意见

楼主:
USB部分原理图如下
USB没有单独的USB控制芯片,是直接接入主芯片的

网友:
从你描述的问题来看,在测试4KV静电时,加磁珠貌似没有用,你测试之前USB外壳地和电源回路的地是接在一起的?

网友:
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吧,我设计的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我和你有类似的问题,我的目标产品也是塑壳,是电能数据采集设备,要对485口进行静电8KV接触放电,485口采用单独隔离的电源和信号用光耦隔离,五台样机,其中两台在打485口A线时直接导致主板上mcu和flash挂了。最后发现是静电通过485电源回路干扰了跨越电源回路的几根去向mcu的信号线导致的,验证方法是打断PCB上485模块的电源回路,用飞线连接给485供电,再做8KV就没问题了。
总结认为是PCB布板时考虑不周所致,后续对PCB改版,再做8KV接触放电就OK了。

网友:
看原理图这样接没问题,如果着急可以电话联系我

网友(2019-06-04):
大神很多啊,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