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BCD 转二进制之战

楼主(2019-04-11):
    转——BCD 转二进制之战
    在前面的《炼狱传奇-二进制到BCD之战》,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把二进制的数据转换成BCD码,现在,我们就反过来思考,设计一个电路架构,把BCD码转换成二进制码。
    在数学中,我们都知道随便一个数,比如5468 = 5*1000+4*100+6*10+8,所在BCD码转成二进制码最基本的方法就是:
                  a_b_c_d = a*1000 + b*100 + c*10 +d
    这种算法是最常规的一种算法,里面需要用到乘法器跟加法器,下面我会介绍一种算法,这种算法仅仅需要用到加法就可以完成BCD转二进制的功能。
    在介绍这种算法之前,我先来解释一个小小的问题:二进制码左移移位等于未左移的二进制码*2,例如有二进制码101001,转成十进制等于41,左移一位得到1010010,转成十进制等于82,下面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数学证明:
    若有一个二进制码等于abcd,转成十进制码等于a*8 + b*4 + c*2 + d;左移移位等到二进制码等于abcd0,转成十进制码等于a*16 + b*8 + c*4 + d*2;所以2*abcd = abcd0,同理可得10*abcd = (abcd0) + (abcd000)。
    既然二进制码左移1位加上左移3位等于二进制码乘以10,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利用移位来代替乘法的运算呢,下面我们就来设计一个电路架构图,来实现16位BCD码转成14位二进制码的功能。
    因为我们本次设计是4位bcd码转换成二进制码,所以我们首先需要4组移位寄存器用于乘10运算,第一个bcd码发往FPGA的时候,先直接寄存在part_a,第二个bcd码发往FPGA的时候,直接寄存在part_b,而且把part_a里面的数乘10,第3个bcd码发往FPGA的时候,直接寄存在part_c,而且把part_a和part_b里面的数乘10,第四个bcd码发往FPGA的时候,直接寄存在part_d,而且把part_a、part_b、part_c里面的数乘10;而二进制码则等于part_a + part_b + part_c + part_d的值。
    架构图如下:
    时序图如下
    Reg_a的代码如下

    Reg_b, Reg_c, Reg_d的代码如下

    Datapart的代码如下

    顶层代码如下

    Test bench(测试)的代码如下
    仿真结果如下图

    从仿真图可以看出,bcd_in分别输入5,4,8,4,3,9,然后binary_out延迟一拍输出5,54,548,5484,因为在bcd_in在输入3的同时把clear信号变成高电平,所以会Reg_a会接收信号数据,Reg_b,Reg_c,Reg_d会清零,所以binary_out在输出5484之后会输出新的数据3、39,因为在bcd_in输入9的后一拍,en使能信号变成低电平,clear变成高电平,所以会使Reg_a、Reg_b、Reg_c、Reg_d全部清零。从仿真的情况来看,完全满足我们一开始所画时序图,而且也成功把BCD码转换成了二进制码。所以本次设计是成功的。

网友:
    希望楼主以后多发一些这样的文章 太给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