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颗什么物料

楼主(2019-04-11):
如题,这是一颗什么物料;直接贴在一款打印机的耗材上面,应该是做防伪的(识别自家耗材),但是只有三个引脚,VCC/GND/DATA,求指导

楼主:
这种三线接口是什么接口?有没有用过的同学来讲讲

网友:
    没见过,mark一下

网友A:
    三线接口的有见过温湿度传感器,加密芯片   这款什么东东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线接口的有见过温湿度传感器,加密芯片   这款什么东东没见过

    这个应该是加密芯片,您所说的加密芯片能提供一下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