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数码管之战

楼主(2019-04-12):
    转——数码管之战

    这一节,我们来学习如何驱动数码管,数码管作为一种外设,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它的工作原理以及它和外设电路的对应关系,七段数码管原理图如下:
    顾名思义,七段数码管就是使用七段点亮的线段来拼成常见的数字和某些字母,这种显示方式我们在数字电路中非常容易见到。再加上右下角显示的小数点,实际上一个显示单元包括了8根信号线。根据电路设计的不同,这些信号线可能高有效也可能低有效。我们通过FPGA控制这些线段的亮灭,达到显示效果。
    对于多个数码管的显示模块,将每一个都连接到FPGA的管脚会耗用大量FPGA的管脚资源。因此我们同样引入一种类似矩阵键盘的扫描方式。任何时刻我们只使用8根信号点亮一个数码管,但是8个数码管是随着时钟步调交替点亮的,只要时钟的速度够快,我们观察到数码管就好像几个同时点亮一样。

    至芯ZX_1开发板原理图如下:
    如图所示,我们的开发板使用的是六位共阳极数码管,六个PNP型三极管分别作为六组数码管电源的输入开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位选信号,PNP三极管为低电平导通,所以我们的位选信号低有效。在这里,为了节约FPGA的IO资源,我们把六个位选信号连接到了三八译码器74HC138D,该三八译码器的真值表如下: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当{SEL2, SEL1, SEL0}=3’b000时,Y0变为低电平,而由于Y0连接到了第一个数码管,所以第一个数码管点亮。当{SEL2, SEL1, SEL0}=3’b001时,对应第二个数码管点亮,以此类推。SEG_0到SEG_7分别对应二极管a-g以及“小数点”,即我们所说的段选信号。由于是共阳极数码管,所
    以二极管只要给低电平就可以点亮,根据点亮的二极管不同,就可以显示出不同的字符。假如我们要点亮第一个数码管,并且显示出字符“A”,那么我们就只需要选中第一个数码管{SEL2, SEL1, SEL0}=3’b000,而且SEG=8’b1000_1000。

    好了,既然思路和原理已经明了于心,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开始写驱动代码,验证思路是否可以实现,首先我们新建工程如下:
    新建一个顶层文件,编写模块框架并保存如下:
    分析开发板对应数码管原理图可知FPGA只需要输出位选和段选信号即可,所以我们可以设计如下代码:

    然后,分配管脚、编译、下载以后就可以看到如下结果:
    现在我们只是实现了一个数码管的点亮,如果要让数码管“全部亮起来,并同时显示相同字符”,那我们只能通过比较快速的切换位选信号来实现这一目的。
    但是切换频率如果过高,数码管显示也会出现不稳定的状态,这和器件的工艺有关,我们可以选择切换的经验频率0.01MHZ。那么这时,我们就需要用到锁相环PLL来进行分频,将50MHZ的晶振时钟分频成我们所需要的0.01MHZ。由于锁相环的应用前面已经有了很详细的论述,所以就不再赘述,新建一个PLL IP核如下:
    点击 完成。然后新建一个顶层文件如下:
    右键点击top.v文件,将其设置为顶层如下:
    切换到顶层视图,可以看到top文件现在为项目的顶层
    接下来在top中实例化PLL和数码管驱动模块,代码如下:接下来在top中实例化PLL和数码管驱动模块,代码如下:

    然后更改数码管驱动程序,用状态机的显示,逐步选通每个位选信号,更改代码如下:
    然后,分配管脚、编译、下载会看到如下显示结果:
    如果我们想要同时显示不同字符,那么我们只需要改变位选的同时,同时改变段选信号的值就可以实现,假设我们要显示0-5六个数,那么代码修改如下:
    编译,下载以后,可以看到显示效果如下:

网友:
    很棒的教程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