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D求助

楼主(2019-04-11):
请问画IGBT后sink和source怎么设置,是在芯片上设置source吗,只能设置在面上,sink和source应该设置在哪里呢?非常感谢

网友A:
Source是电流流出的地方,sink是电流到达的地方,随便设,你如提rlc,1mil的wb线1mm大约0.7nH,你算出来后看差多少。

在深圳周末公开课过来我给你现场说下用其它方法晃分钟搞定且精度足够,但是你做IBGT谁介绍你使用Q3D的,好象不太厚道哦。到目前为止能用好Q3D的人我还真没遇到过(也许有我没机会遇上),本身这个软件在中国就没卖出去几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urce是电流流出的地方,sink是电流到达的地方,随便设,你如提rlc,1mil的wb线1mm大约0.7nH,你算出来后看 ...

毕设老师说用Q3D,sink设置在面上需要先画一个矩形吗,还是直接选择面,是不是要设置好几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毕设老师说用Q3D,sink设置在面上需要先画一个矩形吗,还是直接选择面,是不是要设置好几个

每一个网络的SINK只能设置一个, 每一个网络的SOURCE可以设置多个。

这应该是粗铝丝的Wire bond焊线, 芯片焊线起点每一个pad做为1个source, 设置在铝丝起点的截面上。 如图上红色点位。

SINK就设置在整个IGBT的输出pin脚,每一个PIN设置一个SINK, 直接选择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一个网络的SINK只能设置一个, 每一个网络的SOURCE可以设置多个。

这应该是粗铝丝的Wire bond焊线 ...

你好,可是设置在交界面上就会显示这个错误,不能设置在组合的物体上,那这个怎么办,我把导线移出来 选择下面的面,然后移回去接触下面的芯片就不行了,就是 source 不能设置在这里,求教,谢谢,每一根导线都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可是设置在交界面上就会显示这个错误,不能设置在组合的物体上,那这个怎么办,我把导线移出来 选 ...

那个裸芯片是不是选择的硅材料?    裸芯片不能是导体。

另外,不是设置在交界面,而是设置在铝丝的横截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裸芯片是不是选择的硅材料?    裸芯片不能是导体。

另外,不是设置在交界面,而是设置在铝丝的横 ...

芯片的材料不应该选择硅吗?我应该选择什么材料,那根导线一个面是接触下面的芯片的呀,设置source要选择一个面,请问哪个横截面在哪里,我的那根导线是和芯片是接触了的,是不是要把他们分开才能设置。非常感谢!

网友B:
芯片的材料选择硅,  那根导线不用和芯片接触,留一点点间距。

横截面设置在铝丝的横截面。

楼主(2019-05-28):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材料选择硅,  那根导线不用和芯片接触,留一点点间距。

横截面设置在铝丝的横截面。

非常感谢,我再想请问一下提取出来的寄生电阻是负数是怎么回事,出现负数没搞懂,谢谢

网友(2020-04-23):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材料选择硅,  那根导线不用和芯片接触,留一点点间距。

横截面设置在铝丝的横截面。

您好,我由于毕设刚接触q3d,一些操作还不太熟悉,比如如何选择在面上添加激励,哪些是源哪些是漏等等。方便加您qq进一步询问一下吗?或者您也可以加我qq:978819810。麻烦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可是设置在交界面上就会显示这个错误,不能设置在组合的物体上,那这个怎么办,我把导线移出来 选 ...

请问怎么选中导体的横截面啊,那个横截面加激励我也没搞懂。我想请教一下您是如何完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再想请问一下提取出来的寄生电阻是负数是怎么回事,出现负数没搞懂,谢谢

请问你是怎么把导体和面分开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