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_Pro VX.2.5安装完怎么是学生版?

楼主(2019-04-12):
mentor Graphics pads_Pro VX.2.5安装完显示是学生版,是破解不成功吗?运行PADS Pro Library Tools vx25还提示出错!

网友A:
    没出错,同样也是学生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出错,同样也是学生版

    奇怪!我装了几次运行库管理工具都出现这样的错误提示!WIN10英文专业版!

网友B:
    这都不是问题,最关键的是现在没有任何教程(比如怎样才能打开低版本文件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都不是问题,最关键的是现在没有任何教程(比如怎样才能打开低版本文件等)

运行错误,还不是问题?

网友C:
    应该是破解不成功造成的,你的问题我都遇到了,从官网下的安装包安装完破解也是学生版,另外库编辑器是打不开的,你要是中文系统提示还是个乱码呢。。我的解决方法就是用2.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破解不成功造成的,你的问题我都遇到了,从官网下的安装包安装完破解也是学生版,另外库编辑器是打不 ...

    哦,谢谢!2.4Pro?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2019-05-26):
引用 网友A:
    没出错,同样也是学生版

请问你是怎样破解的?我试了几次,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都不是问题,最关键的是现在没有任何教程(比如怎样才能打开低版本文件等)

    Pads pro版是Mentor Xpedition的阉割版,和Pads是不兼容的,要资料应该去看Xpedition。

网友(2019-08-16):
    how did you get pads pro student edition ?

网友(2019-12-18):
    破解完成了吗

网友D:
    用馒头破解吧,破解成功后如果是学生版,将license打开,找到INCREMENT padsprose这一行,将这一整段都删掉即可变为正式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馒头破解吧,破解成功后如果是学生版,将license打开,找到INCREMENT padsprose这一行,将这一整段都删掉 ...

请问删了以后,库管理器能运行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删了以后,库管理器能运行吗?

我的可以运行,不知道你具体什么情况,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可以运行,不知道你具体什么情况,你可以试试

哦,谢谢!改天试试!已经卸载装了X-ENTP VX2.6了!这个破解反而没什么问题!

网友:
    都用新版本了啊

网友E:
    建议 去吴川斌 博客 去下载   那个破解还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 去吴川斌 博客 去下载   那个破解还比较稳定

    我就是用他的,不行!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F(2022-02-07):
    library tool在外面开始菜单,或者单独的exe运行报错。不用管它。在desinger原理图设计里面有一个library tool的图标,在那里可以打开的,不报错,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library tool在外面开始菜单,或者单独的exe运行报错。不用管它。在desinger原理图设计里面有一个library t ...

谢谢,在desinger原理图界面也能建立PCB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