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双口RAM之战

楼主(2019-04-12):
    转——双口RAM之战

    在前面的课程我们学习了RAM,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另外一个IP核,双口RAM的使用。
           首先新建一个工程
    接着调出我们需要的双口RAM,点击TOOL
    点击NEXT
    按上图选择后就可以点击NEXT
                                         按上图选择后就可以点击NEXT
    按上图选择后就可以点击NEXT(选择RAM的地址深度是1024与数据位宽是8
    按上图选择后就可以点击NEXT(选择读跟写拥有自己的独立时钟)
    按上图选择后就可以连续点击2Finsh(输出不带寄存器输出)

                                         由于RAM是可读写的存储器,所以我们可以建立一个RAM控制器,先把数据写入到RAM,然后再读出来,仿真验证读写是否正确,控制器具体代码如下:

           接着通过顶层调用两个模块:
    测试程序如下:
    编译整个工程
    由于没有输出信号,所以可以发现我们FPGA的逻辑占用资源是0的。

           仿真波形图:
    由上图可以发现,双口RAM的结构,是可以解决跨时钟域的问题,在a_clk的时钟下,a端口的数据不断写入,而b_clk的时钟下,b端口不断把数据读出来,而且跟a端口写入的数据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