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RAM之战

楼主(2019-04-12):
    转——RAM之战

    在前面的课程,我们学习了ROM,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另一个IP核的使用—片内存储器RAM。
    首先,还是新建一个工程
    然后建立起顶层文件
    接下来我们需要调出RAM,点击TOOLS->
    点击NEXT
    在Memory Compiler中选择一个单口RAM,设置文件名称为my_ram
    点击NEXT
    设置存储空间为1024*8
    点击NEXT
    取消掉输出端的寄存器

    点击NEXT
    点击NEXT
    点击NEXT
    点击NEXT

    点击Finish,配置结束。由于RAM是可读写的存储器,所以我们可以建立一个RAM
    控制器,先把数据写入到RAM,然后再读出来,仿真验证读写是否正确,控制器具体代码如下:
    接下里我们需要通过顶层文件,将两个模块实例化,代码如下
    编译整个工程
    没有发现问题,接下来我们可以编写测试代码,查看仿真波形是否正确,测试代码如下:
    点击查看写入数据的波形
    点击查看读出数据的波形
    有上图可以发现写入到RAM中的数据和从RAM中读出的数据完全一致,说明RAM控制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