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GSM(GPRS)通信的问题!求大家帮助

楼主(2019-04-12):
51单片机与GSM(GPRS)通信的问题!求大家帮助

现在两者之间简单的AT指令的设置,可以进行通信,当单片机相应初始化完成后,GSM 等待接收短信…
当外界给该模块发完短信后,单片机会重启,再次初始化,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有可能是电源问题,GSM模块在通讯的时候电流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电源问题,GSM模块在通讯的时候电流较大

单片机初始化 是给GSM发送AT+CSCS=“GSM”,AT+CMGF=1……指令均回复“OK”,每设置一条指令 都会有灯亮,证明通信没错,就是当GSM接收短信时 单片机重启
电源应该没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初始化 是给GSM发送AT+CSCS=“GSM”,AT+CMGF=1……指令均回复“OK”,每设置一条指令 都会有灯亮 ...

你可以手动通过AT命令测试一下收发短信时单片机会不会重启。

GPRS模块在待机状态(即没有数据或短信传输时)时的电流很小,而在收发数据或短信时,电流会非常大,很有可能就是你的电源部分设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手动通过AT命令测试一下收发短信时单片机会不会重启。

GPRS模块在待机状态(即没有数据或短信传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