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出装配图怎么把电容和电阻的值也显示上去

楼主(2019-04-12):
如题,公司希望出装配图把电容和电阻的值也显示上去,便于手工焊接,请问下有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添加

太多了,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阻容做封装的时候就要添加value属性,这样就可以跟位号一样,在PCB上显示value。

网友:
我也想知道!!!贴片厂都是自己写的

网友B:
这个需要你原理图里面有填写value,然后PCB上面在装配层加入COMPONENT VALUE/SILKSCREEN_TOP、SILKSCREEN_BOTTOM这两个层就有了!到时将装配层打印出来,焊接的时候对照看就非常方便!

网友C:
是不是这种丝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这种丝印图??

是的,方法就是版主说的那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你原理图里面有填写value,然后PCB上面在装配层加入COMPONENT VALUE/SILKSCREEN_TOP、SILKSCREEN_B ...

谢谢,马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你原理图里面有填写value,然后PCB上面在装配层加入COMPONENT VALUE/SILKSCREEN_TOP、SILKSCREEN_B ...

零件添加了这一层,原理图也有写VALUE,但是导入网表以后还是没有对应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这种丝印图??

大哥,怎么弄的啊,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零件添加了这一层,原理图也有写VALUE,但是导入网表以后还是没有对应的数值

封装里面的value层添加value了没有,还有PCB上value层打开看了没!

网友:
你的封装里是不是没有做valu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装里面的value层添加value了没有,还有PCB上value层打开看了没!

已经搞出来了,是零件更新的时候少勾选了这个东西,结案!!多谢大佬,方法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