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OPC的单通道TDC设计(1)

楼主(2019-04-12):
基于SOPC的单通道TDC设计(1)

1 硬件系统的构建
经过“基于超前进位延时链的时间数字转换器”和“延时链测试以及亚稳态分析”两篇文章后,开始着手构建基于SOPC的单通道TDC
最终构建的硬件系统框图如图 11所示。Top_sch的内部结构图如图 12所示,其中各模块的相关说明请参见前文。Sysfifo的内部框图如图 13所示。Nios II硬件系统连接如图 14所示。
图 11系统的顶层框图
Top_sch为单通道TDCsysfifo为先入先出存储器,主要作用是起到数据缓冲作用,因为tdc的时钟频率为300MHz,而Nios II的频率为100MHz,端口操作频率为10MHz赫兹audio—_nios为基于Nios II的硬件系统。
图 12 top_sch的RTL视图
图 13 sysfifo内部框图

图 14 Nios II硬件系统连接图
硬件系统源程序如下:
1.1 系统顶层源程序
module tdc1000_soc(
      ///input tdc///
                input sin,

      ///////// ADC /////////
      inout              ADC_CS_N,
      output             ADC_DIN,
      input              ADC_DOUT,
      output             ADC_SCLK,

      ///////// AUD /////////
      input              AUD_ADCDAT,
      inout              AUD_ADCLRCK,
      inout              AUD_BCLK,
      output             AUD_DACDAT,
      inout              AUD_DACLRCK,
      output             AUD_XCK,

      ///////// CLOCK2 /////////
      input              CLOCK2_50,

      ///////// CLOCK3 /////////
      input              CLOCK3_50,

      ///////// CLOCK4 /////////
      input              CLOCK4_50,

      ///////// CLOCK /////////
      input              CLOCK_50,

      ///////// DRAM /////////
      output      [12:0] DRAM_ADDR,
      output      [1:0]  DRAM_BA,
      output             DRAM_CAS_N,
      output             DRAM_CKE,
      output             DRAM_CLK,
      output             DRAM_CS_N,
      inout       [15:0] DRAM_DQ,
      output             DRAM_LDQM,
      output             DRAM_RAS_N,
      output             DRAM_UDQM,
      output             DRAM_WE_N,

      ///////// FAN /////////
      output             FAN_CTRL,

      ///////// FPGA /////////
      output             FPGA_I2C_SCLK,
      inout              FPGA_I2C_SDAT,

      ///////// GPIO /////////
      inout     [35:0]         GPIO_0,
      inout     [35:0]         GPIO_1,

      ///////// HEX0 /////////
      output      [6:0]  HEX0,

      ///////// HEX1 /////////
      output      [6:0]  HEX1,

      ///////// HEX2 /////////
      output      [6:0]  HEX2,

      ///////// HEX3 /////////
      output      [6:0]  HEX3,

      ///////// HEX4 /////////
      output      [6:0]  HEX4,

      ///////// HEX5 /////////
      output      [6:0]  HEX5,

`ifdef ENABLE_HPS
      ///////// HPS /////////
      inout              HPS_CONV_USB_N,
      output      [14:0] HPS_DDR3_ADDR,
      output      [2:0]  HPS_DDR3_BA,
      output             HPS_DDR3_CAS_N,
      output             HPS_DDR3_CKE,
      output             HPS_DDR3_CK_N,
      output             HPS_DDR3_CK_P,
      output             HPS_DDR3_CS_N,
      output      [3:0]  HPS_DDR3_DM,
      inout       [31:0] HPS_DDR3_DQ,
      inout       [3:0]  HPS_DDR3_DQS_N,
      inout       [3:0]  HPS_DDR3_DQS_P,
      output             HPS_DDR3_ODT,
      output             HPS_DDR3_RAS_N,
      output             HPS_DDR3_RESET_N,
      input              HPS_DDR3_RZQ,
      output             HPS_DDR3_WE_N,
      output             HPS_ENET_GTX_CLK,
      inout              HPS_ENET_INT_N,
      output             HPS_ENET_MDC,
      inout              HPS_ENET_MDIO,
      input              HPS_ENET_RX_CLK,
      input       [3:0]  HPS_ENET_RX_DATA,
      input              HPS_ENET_RX_DV,
      output      [3:0]  HPS_ENET_TX_DATA,
      output             HPS_ENET_TX_EN,
      inout       [3:0]  HPS_FLASH_DATA,
      output             HPS_FLASH_DCLK,
      output             HPS_FLASH_NCSO,
      inout              HPS_GSENSOR_INT,
      inout              HPS_I2C1_SCLK,
      inout              HPS_I2C1_SDAT,
      inout              HPS_I2C2_SCLK,
      inout              HPS_I2C2_SDAT,
      inout              HPS_I2C_CONTROL,
      inout              HPS_KEY,
      inout              HPS_LED,
      inout              HPS_LTC_GPIO,
      output             HPS_SD_CLK,
      inout              HPS_SD_CMD,
      inout       [3:0]  HPS_SD_DATA,
      output             HPS_SPIM_CLK,
      input              HPS_SPIM_MISO,
      output             HPS_SPIM_MOSI,
      inout              HPS_SPIM_SS,
      input              HPS_UART_RX,
      output             HPS_UART_TX,
      input              HPS_USB_CLKOUT,
      inout       [7:0]  HPS_USB_DATA,
      input              HPS_USB_DIR,
      input              HPS_USB_NXT,
      output             HPS_USB_STP,
`endif /*ENABLE_HPS*/

      ///////// IRDA /////////
      input              IRDA_RXD,
      output             IRDA_TXD,

      ///////// KEY /////////
      input       [3:0]  KEY,

      ///////// LEDR /////////
      output      [9:0]  LEDR,

      ///////// PS2 /////////
      inout              PS2_CLK,
      inout              PS2_CLK2,
      inout              PS2_DAT,
      inout              PS2_DAT2,

      ///////// SW /////////
      input       [9:0]  SW,

      ///////// TD /////////
      input              TD_CLK27,
      input      [7:0]  TD_DATA,
      input             TD_HS,
      output             TD_RESET_N,
      input             TD_VS,

      ///////// VGA /////////
      output      [7:0]  VGA_B,
      output             VGA_BLANK_N,
      output             VGA_CLK,
      output      [7:0]  VGA_G,
      output             VGA_HS,
      output      [7:0]  VGA_R,
      output             VGA_SYNC_N,
      output             VGA_VS
);
//=======================================================
//  tdc/WIRE declarations
//=======================================================

wire  [31:0] din;
wire         wr_full;
wire         rd_empt;
wire         rd_rqt;
wire  rd_clk;
wire  [9:0] ris_c,fal_c;
wire wr_rqt;
//=======================================================
//  REG/WIRE declarations
//=======================================================
wire                                                                 HEX0P;
wire                                                                 HEX1P;
wire                                                                 HEX2P;
wire                                                                 HEX3P;
wire                                                                 HEX4P;
wire                                                                 HEX5P;

//=======================================================
//  Structural coding
//=======================================================
wire reset_n;

assign reset_n = 1'b1;
//=======================================================
//  delay_inst
//=======================================================
top_sch delay_inst(
        .clock(DRAM_CLK),
        .st2(sin),
        .wr(wr_rqt),
        .ris_c(ris_c),
        .fal_c(fal_c)
);
sysfifo fifo_inst(
        .data({{12{1'b0}},ris_c,fal_c}),
        .rdclk(rd_clk),
        .rdreq(rd_rqt),
        .wrclk(DRAM_CLK),
        .wrreq(wr_rqt),
        .q(din),
        .rdempty(rd_empt),
        .wRFull(wr_full));
audio_nios u0(

                .clk_clk                                (CLOCK_50),                            //                         clk.clk
                .reset_reset_n                          (reset_n),                      //                       reset.reset_n
                .pll_sdam_clk                           (DRAM_CLK),                       //                    pll_sdam.clk
                .pll_outclk3_clk                        (rd_clk),
                .key_external_connection_export         (KEY),     //     key_external_connection.export
                .seg7_conduit_end_export                ({
                                              HEX5P, HEX5, HEX4P, HEX4,
                                              HEX3P, HEX3, HEX2P, HEX2,
                                              HEX1P, HEX1, HEX0P, HEX0}),            //            seg7_conduit_end.export
                .pio_0_external_connection_export       (LEDR),   //   pio_0_external_connection.export
                .sw_external_connection_export          (SW),      //      sw_external_connection.export
                .din32_external_connection_export   (din),   //   din32_external_connection.export
      .wr_full_external_connection_export (wr_full), // wr_full_external_connection.export
      .rd_rqt_external_connection_export  (rd_rqt),  //  rd_rqt_external_connection.export
      .rd_empt_external_connection_export (rd_empt),  // rd_empt_external_connection.export

                .sdram_wire_addr                        (DRAM_ADDR),                    //                  sdram_wire.addr
                .sdram_wire_ba                          (DRAM_BA),                      //                            .ba
                .sdram_wire_cas_n                       (DRAM_CAS_N),                   //                            .cas_n
                .sdram_wire_cke                         (DRAM_CKE),                     //                            .cke
                .sdram_wire_cs_n                        (DRAM_CS_N),                    //                            .cs_n
                .sdram_wire_dq                          (DRAM_DQ),                      //                            .dq
                .sdram_wire_dqm                         ({DRAM_UDQM,DRAM_LDQM}),                     //                            .dqm
                .sdram_wire_ras_n                       (DRAM_RAS_N),                   //                            .ras_n
                .sdram_wire_we_n                        (DRAM_WE_N)                    //                            .we_n

        );

Endmodule

楼主:
1.2 TDC顶层源程序
module top_sch #(parameter WIDTH=1000)(
        clock,
        st2,
        wr,
        rd_o,
        ris_c,
        fal_c
);
output wire wr;
input wire        clock;
input wire        st2;
output [9:0] ris_c;
output [9:0] fal_c;
output rd_o;

wire        [WIDTH-1:0] SYNTHESIZED_WIRE_0;
wire        [WIDTH-1:0] SYNTHESIZED_WIRE_1;
wire        [WIDTH-1:0] SYNTHESIZED_WIRE_2;
wire        [WIDTH-1:0] SYNTHESIZED_WIRE_3;
wire        [WIDTH-1:0] SYNTHESIZED_WIRE_4;
wire rd_o_f,rd_o_r;

add200        b2v_inst(
        .clock(clock),
        .data_a(SYNTHESIZED_WIRE_0),
        .dataa(SYNTHESIZED_WIRE_1),
        .result(SYNTHESIZED_WIRE_2));

o_add        b2v_inst2(
        .result(SYNTHESIZED_WIRE_2),
        .ris_o(SYNTHESIZED_WIRE_3),
        .fal_o(SYNTHESIZED_WIRE_4));

l_add        b2v_inst3(
        .result(SYNTHESIZED_WIRE_1));

r_add        b2v_inst4(
        .st1(st2),
        .result(SYNTHESIZED_WIRE_0));
encoder b2v_inst5(
    .clk(clock),
         .rd_o(rd_o_r),
         .srin(SYNTHESIZED_WIRE_3),
         .tenout(ris_c)
        );
encoder b2v_inst6(
    .clk(clock),
         .rd_o(rd_o_f),
         .srin(SYNTHESIZED_WIRE_4),
         .tenout(fal_c)
        );
Endmodule
1.3 FIFO顶层源程序
// synopsys translate_off
`timescale 1 ps / 1 ps
// synopsys translate_on
module sysfifo (
        data,
        rdclk,
        rdreq,
        wrclk,
        wrreq,
        q,
        rdempty,
        wrfull);

        input        [19:0]  data;
        input          rdclk;
        input          rdreq;
        input          wrclk;
        input          wrreq;
        output        [19:0]  q;
        output          rdempty;
        output          wrfull;

        wire [19:0] sub_wire0;
        wire  sub_wire1;
        wire  sub_wire2;
        wire [19:0] q = sub_wire0[19:0];
        wire  rdempty = sub_wire1;
        wire  wrfull = sub_wire2;

        dcfifo        dcfifo_component (
                                .data (data),
                                .rdclk (rdclk),
                                .rdreq (rdreq),
                                .wrclk (wrclk),
                                .wrreq (wrreq),
                                .q (sub_wire0),
                                .rdempty (sub_wire1),
                                .wrfull (sub_wire2),
                                .aclr (),
                                .rdfull (),
                                .rdusedw (),
                                .wrempty (),
                                .wrusedw ());
        defparam
                dcfifo_component.intended_device_family = "Cyclone V",
                dcfifo_component.lpm_numwords = 16,
                dcfifo_component.lpm_showahead = "OFF",
                dcfifo_component.lpm_type = "dcfifo",
                dcfifo_component.lpm_width = 20,
                dcfifo_component.lpm_widthu = 4,
                dcfifo_component.overflow_checking = "ON",
                dcfifo_component.rdsync_delaypipe = 4,
                dcfifo_component.underflow_checking = "ON",
                dcfifo_component.use_eab = "ON",
                dcfifo_component.wrsync_delaypipe = 4;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