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一个什么型号的N型连接器内直径一次为8.14mm 7.02mm 10.04mm(大约值)

楼主(2019-04-12):
请问这是一个什么型号的N型连接器内直径一次为8.14mm 7.02mm 10.04mm(大约值) ,非常感谢!

网友:
不同的厂家规格有点儿不一样,最好定做

网友:
一看就是钢制的好头啊,此头估计要上百RMB了

网友:
看内芯直径,1.85、2.4、2.92等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