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ICDB PROJECT Backup 问题求助

楼主(2019-04-12):
打开文件,提示这样的错误:Please use iCDB Project Backup "Repair project "functionality to fix this issue.

求助~~

ICDB PROJECT Backup

ICDB PROJECT Backup

网友:
    用icdb project backup工具修复下试试。

楼主:
    嗯嗯~~是的,已解决~~谢谢

楼主:
亲,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 MENTOR VX2.3版本的,怎样可以转到ALLEGRO或PADS里面呢~~求教~不胜感激

楼主:
    使用的VX版本以及EXPORT里的选项  (想导入到ALLEGRO里,该如何操作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的VX版本以及EXPORT里的选项  (想导入到ALLEGRO里,该如何操作呢)

    Xpedition2Pads很容易哦,直接导入,亲测有效。然后通过pads导出asc,再然后就是在allegro中导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pedition2Pads很容易哦,直接导入,亲测有效。然后通过pads导出asc,再然后就是在allegro中导入。

Xpedition2Pads这个程序是来源于PADS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Xpedition2Pads这个程序是来源于PADS么

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