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四层板中间层过孔不显示

楼主(2019-04-12):
中间两层过孔不显示,只有连线的会有显示,怎么让他全部显示

网友:
    你这中间层是用的平面分割层,没有连接的过孔就不显示了,也不需要做出焊盘来

网友:
    想让他显示出来就把内层改成No Plane

网友A(2019-05-21):
    options-->split/Mixed plane-->取消Remove unused pads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tions-->split/Mixed plane-->取消Remove unused pads

学习了

网友(2019-08-21):
引用 网友A:
    options-->split/Mixed plane-->取消Remove unused pads

学习了,刚好需要,太及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