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多串口服务器之串口模块设计(1)

楼主(2019-04-13):
转——多串口服务器之串口模块设计(1)
1、  硬件环境
硬件平台:Embest SoC --LarkBoard
软件平台:开发板-linux-3.10.31
          Quartus 14.0

2、代码结构
      我不生产代码,我只是代码的搬运工,代码来源于网络,分享与网络但还是需要做一些修改才能使用,慢慢来吧,结构还是不错的,我们一起学习学习。
      主要有三个文件uart_top.v,uart_xmit. v,uart_rcv. v,结构如下:

1)uart_top.v是串口逻辑模块的顶层文件,负责管理串口的发送和接收
2)uart_xmit. v为串口的发送模块
3)uart_rcv. v位串口的接收模块

3、代码分析
1)uart_top.v
可以清楚的看到在,在接收模块和发送模块的前端都加了fifo模块,深度为256个字节。
  • `timescale 1 ns / 10 ps
  • `define BAUD_DIV 6875
  • module uart_top
  • (
  •         // Global signal definition
  •         input                                                rst                                ,
  •         input                                                sys_clk                        ,
  •         input                                                pci_clk                        ,
  •         input                                                pci_wren                ,
  •         input        [7:0]                                pci_wrdat                ,
  •         input                                                pci_rden                ,
  •         output        [7:0]                                pci_rddat                ,
  •         // Local bus register
  •         input                                                SEND_CMD                ,
  •         input                                                RCV_EN                        ,
  •         output                                                RCV_IRQ                        ,
  •         input                                                PARITY_BIT_EN        ,
  •         input                                                PARITY_SEL                ,
  •         output                                                PARITY_ERROR        ,
  •         //output                      uart_ok       ,
  •         output                      xmit_busy       ,
  •         output                      xmit_ok         ,
  •         output                      xmit_fifo_empty ,
  •         output                                                rcv_fifo_empty        ,
  •         // Uart inteRFace
  •         input                                                rxd                                ,
  •         output                                                txd
  • );
  •         wire                                                xmit_fifo_rden;
  •         wire                [7:0]                        xmit_fifo_rddat;
  •         wire                                                rcv_fifo_wren;
  •         wire                [7:0]                        rcv_fifo_wrdat;
  •         //wire                                                rcv_fifo_empty;
  •         /*---------------------------------------------------------------------
  •         --  transmit module instantiation
  •         ----------------------------------------------------------------------*/
  •         T_FIFO_256x8        xmit_fifo_256x8
  •         (
  •                 .din                        (pci_wrdat                ),
  •                 .rd_clk             (sys_clk                ),
  •                 .rd_en              (xmit_fifo_rden        ),
  •                 .rst                (1'b0                        ),
  •                 .wr_clk                 (pci_clk                ),
  •                 .wr_en              (pci_wren                ),
  •                 .almost_empty       (                                ),
  •                 .almost_full        (                                ),
  •                 .dout               (xmit_fifo_rddat),
  •                 .empty              (xmit_fifo_empty),
  •                 .full               (                                )
  •         );
  •         uart_xmit uart_xmit_inst
  •         (
  •                 .sys_clk                (sys_clk                ),
  •                 .rst                        (rst                        ),
  •                 // PCI command interface
  •                 .SEND_CMD                (SEND_CMD                ),
  •                 .PARITY_BIT_EN        (PARITY_BIT_EN        ),        // parity bit enable or not, 1 = enable, 0 = disable;
  •                 .PARITY_SEL                (PARITY_SEL                ),         // determine ODD/EVEN parity, 1 = ODD,        1 = EVEN;
  •                 // UART command data fifofer interface
  •                 .fifo_rden                (xmit_fifo_rden        ),
  •                 .fifo_rddat                (xmit_fifo_rddat),
  •                 .fifo_empty                (xmit_fifo_empty),
  •                 // UART status interface
  •                 .uart_busy                (xmit_busy                ),
  •                 .uart_ok                (xmit_ok                ),
  •                 // UART interface
  •                 .txd                        (txd                        )
  •         );
  •         /*---------------------------------------------------------------------
  •         --  receive module instantiation
  •         ----------------------------------------------------------------------*/
  •         T_FIFO_256x8        rcv_fifo_256x8
  •         (
  •                 .din                        (rcv_fifo_wrdat        ),
  •                 .rd_clk             (sys_clk                ),
  •                 .rd_en              (pci_rden                ),
  •                 .rst                (1'b0                        ),
  •                 .wr_clk                 (sys_clk                ),
  •                 .wr_en              (rcv_fifo_wren        ),
  •                 .almost_empty       (                                ),
  •                 .almost_full        (                                ),
  •                 .dout               (pci_rddat                ),
  •                 .empty              (rcv_fifo_empty        ),
  •                 .full               (                                )
  •         );
  •         uart_rcv uart_rcv_inst
  •         (
  •                 .sys_clk                (sys_clk                ),
  •                 .rst                        (rst                        ),
  •                 // PCI command interface
  •                 .RCV_EN                        (RCV_EN                        ),
  •                 .RCV_IRQ                (RCV_IRQ                ),
  •                 .PARITY_BIT_EN        (PARITY_BIT_EN        ),        // parity bit enable or not, 1 = enable, 0 = disable;
  •                 .PARITY_SEL                (PARITY_SEL                ),         // determine ODD/EVEN parity, 1 = ODD,        1 = EVEN;
  •                 .PARITY_ERROR        (PARITY_ERROR        ),
  •                 // UART command data fifofer interface
  •                 .fifo_wren                (rcv_fifo_wren        ),
  •                 .fifo_wrdat                (rcv_fifo_wrdat        ),
  •                 .fifo_empty                (rcv_fifo_empty        ),
  •                 // UART interface, which should be registered before internal access
  •                 .rxd                        (rxd                        )
  •         );
  • endmodule

2)
uart_xmit. v

串口发送协议的解析和处理
  • `timescale 1 ns / 10 ps
  • `define BAUD_DIV 6875
  • module uart_xmit
  • (
  •         input                                                sys_clk                        ,
  •         input                                                rst                                ,
  •         // PCI command interface
  •         input                                                SEND_CMD                ,
  •         input                                                PARITY_BIT_EN        ,        // parity bit enable or not, 1 = enable, 0 = disable;
  •         input                                                PARITY_SEL                ,         // determine ODD/EVEN parity, 1 = ODD,        1 = EVEN;
  •         // UART command data fifofer interface
  •         output        reg                                        fifo_rden                ,
  •         input                        [7:0]                fifo_rddat                ,
  •         input                                                fifo_empty                ,
  •         // UART status interface
  •         output        reg                                        uart_busy                ,
  •         output        reg                                        uart_ok                        ,
  •         // UART interface
  •         output        reg                                        txd
  • );
  •         parameter frame_idle = 3'b000, frame_putchar = 3'b001, frame_bit_call = 3'b010, frame_done = 3'b011;
  •         parameter bit_idle = 3'b000, bit_start = 3'b001, bit_xmit = 3'b010, bit_parity = 3'b011, bit_stop = 3'b100;
  •         reg                [2:0]        cur_frame;
  •         reg                [2:0]        next_frame;
  •         reg                [2:0]        cur_bit;
  •         reg                [2:0]        next_bit;
  •         reg                [7:0]        xmit_char;
  •         reg                                xmit_start;
  •         reg                                xmit_done;
  •         reg                [3:0]        bit_cnt;
  •         reg                                bit_over;
  •         reg                [15:0]        baud_cnt;
  •         reg                                shift_en;
  •         /*---------------------------------------------------------------------
  •         --  uart byte frame state control state machine
  •         ----------------------------------------------------------------------*/
  •         always @ ( * )
  •         begin
  •                 case ( cur_frame )
  •                         frame_idle:
  •                                 if ( SEND_CMD == 1'b1 )        // put frame char when pci send command event detected
  •                                 //if ( fifo_empty == 1'b0 )
  •                                         next_frame <= frame_putchar;
  •                                 else
  •                                         next_frame <= frame_idle;
  •                         frame_putchar:
  •                                 //if ( char_over == 1'b1 )
  •                                 if ( fifo_empty == 1'b1 )
  •                                         next_frame <= frame_done;
  •                                 else
  •                                         next_frame <= frame_bit_call;
  •                         frame_bit_call:
  •                             if ( xmit_done == 1'b0 )
  •                                 next_frame <= frame_bit_call;
  •                             else if ( fifo_empty == 1'b1 )
  •                                 next_frame <= frame_idle;
  •                             else
  •                                 next_frame <= frame_putchar;
  •                                 //if ( xmit_done == 1'b1 )
  •                                 //        next_frame <= frame_putchar;
  •                                 //else
  •                                 //        next_frame <= frame_bit_call;
  •                         frame_done:
  •                                         next_frame <= frame_idle;
  •                         default:
  •                                         next_frame <= frame_idle;
  •                 endcase
  •         end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         begin
  •                 if ( rst == 1'b0 )
  •                         cur_frame <= frame_idle;
  •                 else
  •                         cur_frame <= next_frame;
  •         end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         begin
  •                 if ( rst == 1'b0 )
  •                         xmit_start <= 1'b0;
  •                 else
  •                         if ( cur_frame == frame_putchar )
  •                                 xmit_start <= 1'b1;
  •                         else
  •                                 xmit_start <= 1'b0;
  •         end
  •         /*---------------------------------------------------------------------
  •         --  uart byte frame state control state machine
  •         ----------------------------------------------------------------------*/
  •         always @ ( * )
  •         begin
  •                 case ( cur_bit )
  •                         bit_idle:
  •                                 if ( xmit_start == 1'b1 )
  •                                         next_bit <= bit_start;
  •                                 else
  •                                         next_bit <= bit_idle;
  •                         bit_start:
  •                                 if ( shift_en == 1'b1 )
  •                                         next_bit <= bit_xmit;
  •                                 else
  •                                         next_bit <= bit_start;
  •                         bit_xmit:
  •                                 if ( bit_over == 1'b0 )
  •                                         next_bit <= bit_xmit;
  •                                 else if ( PARITY_BIT_EN == 1'b1 )
  •                                         next_bit <= bit_parity;
  •                                 else
  •                                         next_bit <= bit_stop;
  •                         bit_parity:
  •                                 if ( shift_en == 1'b0 )
  •                                         next_bit <= bit_parity;
  •                                 else
  •                                         next_bit <= bit_stop;
  •                         bit_stop:
  •                                 if ( shift_en == 1'b1 )
  •                                         next_bit <= bit_idle;
  •                                 else
  •                                         next_bit <= bit_stop;
  •                         default:
  •                                 next_bit <= bit_idle;
  •                 endcase
  •         end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         begin
  •                 if ( rst == 1'b0 )
  •                         cur_bit <= bit_idle;
  •                 else
  •                         cur_bit <= next_bit;
  •         end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         begin
  •                 if ( rst == 1'b0 )
  •                         xmit_done <= 1'b0;
  •                 else
  •                         if ( cur_bit == bit_stop && shift_en == 1'b1 )
  •                                 xmit_done <= 1'b1;
  •                         else
  •                                 xmit_done <= 1'b0;
  •         end
  •         /*---------------------------------------------------------------------
  •         --  bit counter control
  •         ----------------------------------------------------------------------*/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         begin
  •                 if ( rst == 1'b0 )
  •                         bit_cnt <= 4'h0;
  •                 else
  •                         if ( cur_bit == bit_idle )
  •                                 bit_cnt <= 4'h0;
  •                         else if ( shift_en == 1'b1 )
  •                                 bit_cnt <= bit_cnt + 1'b1;
  •         end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         begin
  •                 if ( rst == 1'b0 )
  •                         bit_over <= 1'b0;
  •                 else
  •                         if ( cur_bit == bit_idle )
  •                                 bit_over <= 1'b0;
  •                         else if ( bit_cnt == 4'h9 )
  •                                 bit_over <= 1'b1;
  •         end
  •         /*---------------------------------------------------------------------
  •         --  baud rate control
  •         ----------------------------------------------------------------------*/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         begin
  •                 if ( rst == 1'b0 )
  •                         baud_cnt <= 16'b0_0000_0000;
  •                 else
  •                         if ( cur_bit == bit_idle || baud_cnt == `BAUD_DIV )
  •                                 baud_cnt <= 16'b0_0000_0000;
  •                         else
  •                                 baud_cnt <= baud_cnt + 1'b1;
  •         end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         begin
  •                 if ( rst == 1'b0 )
  •                         shift_en <= 1'b0;
  •                 else
  •                         if ( baud_cnt == `BAUD_DIV )
  •                                 shift_en <= 1'b1;
  •                         else
  •                                 shift_en <= 1'b0;
  •         end
  •         /*---------------------------------------------------------------------
  •         --  UART fifo interface
  •         ----------------------------------------------------------------------*/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         begin
  •                 if ( rst == 1'b0 )
  •                         fifo_rden <= 1'b0;
  •                 else
  •                         fifo_rden <= xmit_start;
  •         end
  •         /*---------------------------------------------------------------------
  •         --  TXD controll logic
  •         ----------------------------------------------------------------------*/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         begin
  •                 if ( rst == 1'b0 )
  •                         xmit_char <= 8'h00;
  •                 else
  •                         if ( cur_bit == bit_start )
  •                                 xmit_char <= fifo_rddat;
  •                         else if ( cur_bit == bit_xmit && shift_en == 1'b1 )
  •                 //                xmit_char <= { xmit_char[6:0], xmit_char[7] };
  •                                 xmit_char <= { xmit_char[0], xmit_char[7:1] };
  •         end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         begin
  •                 if ( rst == 1'b0 )
  •                         txd <= 1'b1;
  •                 else if ( shift_en == 1'b1 )
  •                         case ( cur_bit )
  •                                 bit_start :
  •                                         txd <= 1'b0;
  •                                 bit_xmit:
  •                 //                        txd <= xmit_char[7];
  •                                         txd <= xmit_char[0];
  •                                 bit_parity:
  •                                         txd <= ( xmit_char[7] ^ xmit_char[6] ^ xmit_char[5] ^ xmit_char[4] ^
  •                                                      xmit_char[3] ^ xmit_char[2] ^ xmit_char[1] ^ xmit_char[0] ) ^ (~PARITY_SEL);
  •                                 default:
  •                                         txd <= 1'b1;
  •                         endcase
  •         end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         begin
  •                 if ( rst == 1'b0 )
  •                         uart_ok <= 1'b0;
  •                 else
  •                         if ( SEND_CMD == 1'b1 )
  •                                 uart_ok <= 1'b0;
  •                         else if ( fifo_empty == 1'b1 && xmit_done == 1'b1 )
  •                                 uart_ok <= 1'b1;
  •         end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         begin
  •                 if ( rst == 1'b0 )
  •                         uart_busy <= 1'b0;
  •                 else
  •                         if ( cur_frame == frame_idle )
  •                                 uart_busy <= 1'b0;
  •                         else if ( fifo_empty == 1'b0 )
  •                                 uart_busy <= 1'b1;
  •         end
  • endmodule

3)
uart_rcv. v
串口接收协议的解析和处理
  • `timescale 1 ns / 10 ps
  • `define BAUD_DIV 6875
  • module uart_rcv
  • (
  •         input                                                sys_clk                        ,
  •         input                                                rst                                ,
  •         // PCI command interface
  •         input                                                RCV_EN                        ,
  •         output                                                RCV_IRQ                        ,
  •         input                                                PARITY_BIT_EN        ,        // parity bit enable or not, 1 = enable, 0 = disable;
  •         input                                                PARITY_SEL                ,         // determine ODD/EVEN parity, 1 = ODD,        1 = EVEN;
  •         output        reg                                        PARITY_ERROR        ,
  •         // UART command data fifofer interface
  •         output        reg                                        fifo_wren                ,
  •         output        reg                [7:0]                fifo_wrdat                ,
  •         input                                                fifo_empty                ,
  •         // UART interface, which should be registered before internal access
  •         input                                                rxd
  • );
  •         reg                                rxd_reg;
  •         reg                                rxd_reg_sft;
  •         reg                [7:0]        rxd_s0_cnt;
  •         reg                [7:0]        rxd_s1_cnt;
  •         reg                                rxd_anti_glitch;
  •         reg                [2:0]        cur_bit;
  •         reg                [2:0]        next_bit;
  •         reg                [7:0]        rcv_char;
  •         reg                                start_event;
  •         reg                                start_event_dly;
  •         reg                [3:0]        bit_cnt;
  •         reg                                bit_over;
  •         reg                [15:0]        baud_cnt;
  •         reg                                shift_en;
  •         reg                                sample_en;
  •         parameter bit_idle = 3'b000, bit_start = 3'b001, bit_rcv = 3'b010, bit_parity = 3'b011, bit_stop = 3'b100;
  •         /*---------------------------------------------------------------------
  •         --  rxd anti-glitch control
  •         ----------------------------------------------------------------------*/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         begin
  •                 if ( rst == 1'b0 )
  •                         rxd_s0_cnt <= 0;
  •                 else
  •                         if ( rxd == 1'b1 )
  •                                 rxd_s0_cnt <= 0;
  •                         else if ( rxd_s0_cnt[4] == 1'b0 )
  •                                 rxd_s0_cnt <= rxd_s0_cnt + 1'b1;
  •         end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         begin
  •                 if ( rst == 1'b0 )
  •                         rxd_s1_cnt <= 0;
  •                 else
  •                         if ( rxd == 1'b0 )
  •                                 rxd_s1_cnt <= 0;
  •                         else if ( rxd_s1_cnt[4] == 1'b0 )
  •                                 rxd_s1_cnt <= rxd_s1_cnt + 1'b1;
  •         end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         begin
  •                 if ( rst == 1'b0 )
  •                         rxd_anti_glitch <= 1'b1;
  •                 else
  •                         if ( rxd_s0_cnt[4] == 1'b1 )
  •                                 rxd_anti_glitch <= 1'b0;
  •                         else if ( rxd_s1_cnt[4] == 1'b1 )
  •                                 rxd_anti_glitch <= 1'b1;
  •         end
  •         /*---------------------------------------------------------------------
  •         --  start bit detection
  •         ----------------------------------------------------------------------*/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         begin
  •                 if ( rst == 1'b0 )
  •                 begin
  •                         rxd_reg <= 1'b1;
  •                         rxd_reg_sft <= 1'b1;
  •                 end
  •                 else
  •                 begin
  •                         rxd_reg <= rxd_anti_glitch;
  •                         rxd_reg_sft <= rxd_reg;
  •                 end
  •         end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         begin
  •                 if ( rst == 1'b0 )
  •                         start_event <= 1'b0;
  •                 else
  •                         if ( rxd_reg == 1'b0 && rxd_reg_sft == 1'b1 &&
  •                              ( cur_bit == bit_idle || cur_bit == bit_stop ) )
  •                                 start_event <= 1'b1;
  •                         else
  •                                 start_event <= 1'b0;
  •         end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         begin
  •                 if ( rst == 1'b0 )
  •                         start_event_dly <= 1'b0;
  •                 else
  •                         start_event_dly <= start_event;
  •         end
  •         /*---------------------------------------------------------------------
  •         --  uart byte frame state control state machine
  •         ----------------------------------------------------------------------*/
  •         always @ ( * )
  •         begin
  •                 case ( cur_bit )
  •                         bit_idle:
  •                                 if ( start_event == 1'b1 )
  •                                         next_bit <= bit_start;
  •                                 else
  •                                         next_bit <= bit_idle;
  •                         bit_start:
  •                                 if ( shift_en == 1'b1 )
  •                                         next_bit <= bit_rcv;
  •                                 else
  •                                         next_bit <= bit_start;
  •                         bit_rcv:
  •                                 if ( bit_over == 1'b0 )
  •                                         next_bit <= bit_rcv;
  •                                 else if ( PARITY_BIT_EN == 1'b1 )
  •                                         next_bit <= bit_parity;
  •                                 else
  •                                         next_bit <= bit_stop;
  •                         bit_parity:
  •                                 if ( shift_en == 1'b0 )
  •                                         next_bit <= bit_parity;
  •                                 else
  •                                         next_bit <= bit_stop;
  •                         bit_stop:
  •                                 //if ( shift_en == 1'b1 )
  •                                 //        next_bit <= bit_idle;
  •                                 //else
  •                                 //        next_bit <= bit_stop;
  •                                 if ( start_event == 1'b1 ) // Caution!!! start_event will occur in bit_stop phase
  •                                     next_bit <= bit_start;
  •                                 else if ( shift_en == 1'b1 )
  •                                     next_bit <= bit_idle;
  •                                 else
  •                                     next_bit <= bit_stop;
  •                         default:
  •                                 next_bit <= bit_idle;
  •                 endcase
  •         end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         begin
  •                 if ( rst == 1'b0 )
  •                         cur_bit <= bit_idle;
  •                 else
  •                         cur_bit <= next_bit;
  •         end
  •         /*---------------------------------------------------------------------
  •         --  bit counter control
  •         ----------------------------------------------------------------------*/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         begin
  •                 if ( rst == 1'b0 )
  •                         bit_cnt <= 4'h0;
  •                 else
  •                         if ( cur_bit == bit_idle || ( cur_bit == bit_stop && start_event == 1'b1 ) )
  •                                 bit_cnt <= 4'h0;
  •                         //else if ( shift_en == 1'b1 )
  •                         else if ( shift_en == 1'b1 && start_event_dly == 1'b0 ) // modified by andrew, 2007-5-24 11:46
  •                                 bit_cnt <= bit_cnt + 1'b1;
  •         end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         begin
  •                 if ( rst == 1'b0 )
  •                         bit_over <= 1'b0;
  •                 else
  •                     if ( cur_bit == bit_idle || ( cur_bit == bit_stop && start_event == 1'b1 ) )
  •                                 bit_over <= 1'b0;
  •                         else if ( bit_cnt == 4'h9 )
  •                                 bit_over <= 1'b1;
  •         end
  •         /*---------------------------------------------------------------------
  •         --  baud rate control
  •         ----------------------------------------------------------------------*/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         begin
  •                 if ( rst == 1'b0 )
  •                         baud_cnt <= 9'b0_0000_0000;
  •                 else
  •                         //if ( cur_bit == bit_idle || baud_cnt == `BAUD_DIV )
  •                         if ( cur_bit == bit_idle ||
  •                            ( cur_bit == bit_stop && start_event == 1'b1 ) ||
  •                              baud_cnt == `BAUD_DIV ) // to avoid error to be accumulated!!!!!
  •                                 baud_cnt <= 9'b0_0000_0000;
  •                         else
  •                                 baud_cnt <= baud_cnt + 1'b1;
  •         end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         begin
  •                 if ( rst == 1'b0 )
  •                         shift_en <= 1'b0;
  •                 else
  •                         if ( baud_cnt == `BAUD_DIV )
  •                                 shift_en <= 1'b1;
  •                         else
  •                                 shift_en <= 1'b0;
  •         end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         begin
  •                 if ( rst == 1'b0 )
  •                         sample_en <= 1'b0;
  •                 else
  •                         if ( baud_cnt == (`BAUD_DIV >> 1) )
  •                                 sample_en <= 1'b1;
  •                         else
  •                                 sample_en <= 1'b0;
  •         end
  •         /*---------------------------------------------------------------------
  •         --  Character received from uart interface
  •         ----------------------------------------------------------------------*/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         begin
  •                 if ( rst == 1'b0 )
  •                         rcv_char <= 8'h00;
  •                 else
  •                         if ( cur_bit == bit_rcv && sample_en == 1'b1 )
  •                                 //rcv_char <= { rcv_char[6:0], rxd_reg };
  •                                 rcv_char <= { rxd_reg, rcv_char[7:1] };
  •         end
  •         /*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         begin
  •                 if ( rst == 1'b0 )
  •                         PARITY_ERROR <= 1'b0;
  •                 else
  •                         if ( cur_bit == bit_parity && shift_en == 1'b1 )
  •                                 PARITY_ERROR <= ( rxd_reg == ( getchar[7] ^ getchar[6] ^ getchar[5] ^ getchar[4] ^
  •                                                                getchar[3] ^ getchar[2] ^ getchar[1] ^ getchar[0] ) ^ (~PARITY_SEL)
  •                                                 ) ? 1'b0 : 1'b1;
  •         end
  •         */
  •         /*---------------------------------------------------------------------
  •         --  FIFO control logic
  •         ----------------------------------------------------------------------*/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         begin
  •                 if ( rst == 1'b0 )
  •                         fifo_wren <= 1'b0;
  •                 else
  •                         if ( cur_bit == bit_stop && ( shift_en == 1'b1 || start_event == 1'b1 ) )
  •                                 fifo_wren <= 1'b1;
  •                         else
  •                                 fifo_wren <= 1'b0;
  •         end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         begin
  •                 if ( rst == 1'b0 )
  •                         fifo_wrdat <= 0;
  •                 else
  •                         fifo_wrdat <= rcv_char;
  •         end
  •         assign RCV_IRQ = ~fifo_empty;
  • endmodule

4、小结
1)这里主要展示了一下串口模块的逻辑和结构,不过还需要进一步的仿真和测试;
2)中断处理部分还没加进来。

网友:
看上去很厉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