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1框选不了所绕的等长线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4-12):
AD16.1框选不了所绕的等长线是怎么回事?

网友:
要选中整个net的连线,可以依次点E,S,N,再用鼠标选中该网络,那个网络的所有连接就全部选中了。

网友:
框选的方式可能不对,从右往左框选时边框部分覆盖的对象也会被选中的,而从左往右时边框部分覆盖的对象不会被选中的,建议你从右往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