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输线巴伦设计时需要考虑的参数和公式

楼主(2019-04-12):
传输线 巴伦

1.基本原型:

2.最佳传输条件:

2.2 传输线长度l应尽可能地小,工程设计中一般取<λ/8

3.相关公式
3.1传输损耗公式:

3.2反射损耗公式为:

式中。Rg为源阻抗。L0为空芯绕组电感,μ’为磁导率实部, μ”为磁导率虚部。磁损耗角正切tanδm=μ”/μ’。选择μ’高、tanδm大的材料能够 同时满足传输损耗、反射损耗的指标要求。

3.3磁导率

铁氧体磁芯磁导率随频率变化的影响:

磁导率随频率 变化的公式为

式中,S为斯诺克常数,,fr为截止频率。

将上式代人传输损耗公式进行分析得知应选择截止频率低、斯诺克常数高的磁芯材料。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磁芯材料的选取原则是要求低频初始磁导率μ’高、截止频率fr低、斯诺克常数S 高、损耗大tanδm的材料。

4.ADS 中低端巴伦模型

BALUN1 (Balanced-to-Unbalanced Transformer (Ferrite Core))

Symbol

Range of Usage

Z > 0, Len > 0, AL > 0
K ≥ 1
A ≥ 0
F ≥ 0
N ≥ 1

Parameters

Name

Description

Units

Default

Z

Characteristic impedance of transmission line

Ohm

50.0

Len

Physical length of transmission line

mil

12.0

K

Effective dielectric constant(有效介电常数

None

2.0

A

Attenuation (per unit length) of transmission line

dB/meter

0.0

F

Frequency for scaling attenuation

GHz

1.0

N

Number of turns

None

5.0

AL

Inductance index(电感指数

nH

960.0

TanD

Dielectric loss tangent (介质损耗角正切

None

Mur

Relative permeability (相对磁导率

None

TanM

Magnetic loss tangent(磁损耗正切

None

Sigma

Dielectric conductivity (介电导电率)

None

Temp

Physical temperature

°C

None

·      This component is a length of transmission line(specified by Z, Len, K, A and F) coiled around a ferrite core.

Choking inductance Lc accountsfor low-frequency roll-off and is given by
Lc = N2 × AL
A(f) = A (for F = 0)
A(f) = A(F) × file:///C:/Users/wanghai/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3.png
(for F ≠ 0)
where
f = simulation frequency
F = reference frequency for attenuation

For time-domain analysis, an impulseresponse obtained from the frequency-domain analytical model is used. Thiscomponent has no default artwork associated with it.

·      The "Temp" parameter is only used in noisecalculations.

·      For noise to be generated, the transmission line must belossy (loss generates thermal noise).

5.小节:
调节ADS 中的参数可以仿真出巴伦对应的传输损耗;

介电常数环节需要进一步讨论;.

楼主:
ads上balun有多种。
巴伦的实现方式有传输线和变压器时的。

楼主:
在我们的实现中,多用变压器方式。
ads 对应模型比较多。

网友:
巴伦传输线不好控制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请教下Inductance index值的设置有什么讲究吗?谢谢

网友:
变压器式巴伦还是比较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