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MENTOR VX2.3 版本转换Allegro 方法~

楼主(2019-04-12):
跪求 mentor VX2.3 版本转换allegro 方法~

楼主:
EXPORT里没有转成ASC的选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EXPORT里没有转成ASC的选项~~

    可以通过pads作为中介转换,Xpedition2pads是直接导入的,然后再导出as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pads作为中介转换,Xpedition2pads是直接导入的,然后再导出asc

    现在就来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pads作为中介转换,Xpedition2pads是直接导入的,然后再导出asc

    是这样直接导入吗? 我直接导入时,提示出错~~~ 可以加一下我的QQ指导一下吗?谢谢你~~ 564373025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直接导入吗? 我直接导入时,提示出错~~~ 可以加一下我的QQ指导一下吗?谢谢你~~ 564373025

    你的pads是哪个版本?

网友:
    从图上看应该不是vx版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pads作为中介转换,Xpedition2pads是直接导入的,然后再导出asc

    请教版主,通过PADS的确可以把图形转到ALLEGRO,但是网表不对,肿么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