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升压电路 EMC问题请教

楼主(2019-04-13):
电源的目的是把9V的电压升到12V,输出电流是15A,开关频率是170KHz,在做EMC CE项电压法时,低频530K~1.8M 平均值超过了39dBuV的限制很多(图片中蓝色的线是峰值,绿线是平均值,波峰平均值和峰值重合),高频76M~108M也超限值30dBuV很多,有没有大神指导下从哪里入手整改效果比较好。

升压回路

CE测试结果

网友(2020-11-30):
    我做的产品遇到这个难题,请问老兄后面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1-01-25):
    没有实践过。
    理论分析1,SW节点的RC Snuber电路没有效果,在MOS打开的时候,RC的阻抗被MOS的低阻抗并联,所以并不能衰减震荡。
理论分析2,二极管并联的电容需要去除,在MOS打开的瞬间,电容上的电荷释放,形成更大的di/dt。本来二极管就需要选反向恢复时间短的,二极管并联电容后形成的高频低阻抗通路,对EMC不利。
    理论分析3,根据网上的一些建议,是在二极管后串联磁珠,本设计输出电流太大,这个实现起来太难。
    建议:采用同步BOOST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