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并行的Serdes接口求教

楼主(2019-04-13):
最近接触DSP(TI的CC6678)和FPG(赛灵思的K7,V7)。涉及到几种并行serdes,比如PCI-E,SRIO,HyperLink,JESD204B
然后,我看到之前他们做的板子,全部都做了RX,TX组内的5-20mil级别等长。
然后我就不太确定了,虽然说做了板内可能没问题,但过背板,鬼知道信号走多元,这绕的线,损耗,串扰太吓人了。
目前就有一个板子PCI-E3.0数据跑不起来,还有个204B设计12.5G,只能到6G,绕线绕到姥姥家去了都。

我很早之前用PCI-E查过资料,intel有说这个R,T只需要差分做好就可以, RX,TX的class内无需等长,因为内部有对齐机制。
然后我看了TI的user guide,说让这几种全都要等长....................但是就基于PCI-E的说法差异,我不得不对TI的另外几种等长持怀疑态度。
但是其他几种,我死活没查到准确的时序方面的说法,到底用不用等长。只是说了,在PCS层,lane都有align功能,但只是提了一下。
所以请教下,有做过的大神,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明确解释下lane的对齐,到底要不要等长。
我这人有强迫症,我关注的问题点,不找到答案心里很不舒服,哈哈。
希望懂得大神不吝赐教,多谢。

我搜出来好多资料,还正在查找,但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一起比我一个人效率高。
呼叫下搜索达人狗大神,给我点过期狗粮

网友:
但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一起比我一个人效率高。

提油救火!

网友A:
我很早之前用 PCI-E 查过资料,intel 有说这个 R,T 只需要差分做好就可以, RX,TX 的 Class 内无需等长,因为内部有对齐机制。
然后我看了 TI 的 User Guide,说让这几种全都要等长....................但是就基于 PCI-E 的说法差异,我不得不对TI的另外几种等长持怀疑态度。

美帝已經在談判桌上打趴你們了,你還相信他們講的鬼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帝已經在談判桌上打趴你們了,你還相信他們講的鬼話。

就是因为我之前瞄到过类似的这个说法,PCI-E不需要等长,TI的文档说要5mil等长...........我就头大了,怀疑之,8G线,绕等长感觉是没事找事的节奏。
因为TI说,SRIO,HyperLink,都要等长,还有JESD204B,暂时没找到明确的说法,我在从规范里面找,看能找到不。
多谢大神,效率杠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我之前瞄到过类似的这个说法,PCI-E不需要等长,TI的文档说要5mil等长...........我就头大了 ...

就目前狗糧庫的挖掘,不需要等長是同的 Data Lane 間,差分訊號兩組走線還是需要等長。

"Trace length matching between pairs is not required."

走線總長度還是有限制,不可以是「峰峰相連到天邊,此情綿綿無絕期」。

网友(点评):
嗯,明白,多谢大神,我再研究下其他的几种。

网友(点评):
古人誠不欺我,在唐朝就已經知道了! ---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 天線的長度總是有盡頭,工程師的恨意總是沒完沒了。

网友:
个人认为和芯片厂家有关 做过intel和NVIDIA 对等长和长度 有明确等长要求的 可以去intel网站下载一个看看pcie3.0走线要求 很详细

网友:
pcie要做组间等长的,pcie协议有明确要求,因为组内的serdes串并转换后有时序要求。

网友:
你说的绕线会导致速率跑不上去也不存在,因为等长都是以最长的那对线为基准,你绕不绕线系统都得搞定最长的那对线。

网友(2019-12-06):
    等长要求还是要有得,不过是对内,对于对之间不做严格等长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