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1S PCB LAYOUT设计要点

楼主(2019-04-13):
1) PCB请设定为板厚 1.0mm,6层板
2) HDMI,DDR,DSI-CKN/P, DSI-0P/N, DSI-1P/N, DSI-2P/N, DSI-3P/N 请设差动阻抗 100 ohm
3) USB 请设差动阻抗 90ohm
 4) J9,J10,J20 直连到U51的线路,请设单端阻抗 50ohm.
 5) 06_POWER 请注意电路内标示走线宽度的地方,请参考下方的照片
6) 板边GND层请比电源层向外延伸20mil.

9) U1 的温度略高,请注意铺铜的部分,尽可能完整.
10) U62 M08889底部的thermal pad很重要,散热及连接到GND都是靠这个pad,所以建议用多个贯孔的方式到GND层,请参考下图的方式,IC底部分割成9块pad,每个pad贯一个孔。
11) Net GRN_CATHODE,RED_CATHODE,BLU_CATHODE 线宽 40mil 如果不能单一走线完成,可以分成2条,或是走内层.如果有打via,请打2个以上.
12) L21 请尽量靠近 U62
13) x1-5,y1-2 请作包地处理.
14) 请做4个螺丝孔,孔的直径 2.2mm,Ring 直径6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