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的一些细节问题

楼主(2019-04-13):
   pcb设计的一些细节问题
一、元件的布局与走线对产品的寿命、稳定性、电磁兼容都有很大的影响,是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一般来说应该有以下一些原则:

放置顺序先放置与结构有关的固定位置的元器件,如电源插座、指示灯、开关、连接件之类,这些器件放置好后用软件的LOCK功能将其锁定,使之以后不会被误移动。再放置线路上的特殊元件和大的元器件,如发热元件、变压器、IC等。最后放置小器件。

注意散热元件布局还要特别注意散热问题。对于大功率电路,应该将那些发热元件如功率管、变压器等尽量靠边分散布局放置,便于热量散发,不要集中在一个地方,也不要高电容太近以免使电解液过早老化。

二、布线   布线原则走线的学问是非常高深的,每人都会有自己的体会,但还是有些通行的原则的。
◆ 高频数字电路走线细一些、短一些好
◆ 大电流信号、高电压信号与小信号之间应该注意隔离(隔离距离与要承受的耐压有关,通常情况下在2KV时板上要距离2mm, 在此之上以比例算还要加大,例如若要承受3KV的耐压测试,则高低压线路之间的距离应在3.5mm以上,许多情况下为避免爬电,还在印制线路板上的高低压之间开槽。)
◆ 两面板布线时,两面的导线宜相互垂直、斜交、或弯曲走线,避免相互平行,以减小寄生耦合;作为电路的输人及输出用的印制导线应尽量避兔相邻平行,以免发生回授,在这些导线之间最好加接地线。
◆ 走线拐角尽可能大于90度,杜绝90度以下的拐角,也尽量少用90度拐角
◆ 同是地址线或者数据线,走线长度差异不要太大,否则短线部分要人为走弯线作补偿
◆ 走线尽量走在焊接面,特别是通孔工艺的PCB
◆ 尽量少用过孔、跳线
◆ 单面板焊盘必须要大,焊盘相连的线一定要粗,能放泪滴就放泪滴,一般的单面板厂家质量不会很好,否则对焊接和RE-WORK都会有问题
◆ 大面积敷铜要用网格状的,以防止波焊时板子产生气泡和因为热应力作用而弯曲,但在特殊场合下要考虑GND的流向,大小,不能简单的用铜箔填充了事,而是需要去走线
◆ 元器件和走线不能太靠边放,一般的单面板多为纸质板,受力后容易断裂,如果在边缘连线或放元器件就会受到影响
◆ 必须考虑生产、调试、维修的方便性

网友:
布线   布线原则走线的学问是非常高深的

网友:
1.信号线流入或流出焊盘,最好等宽的;
2.丝印不能放置在铜皮/开窗/焊盘上;
3.丝印大小5/30mil,方向要与元件一致。

网友:
    每个人的经验不一样,其实只要不是太高频的东西还是可以走直角的

网友:
    画板是一个长期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