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CHIP PLACEMENT AND ROUTING RULE

楼主(2019-04-13):
BGAPCB 上常用的组件,通常CPUNORTH BRIDGESOUTH BRIDGE
AGP CHIPCARD BUS CHIP…等,大多是以bga 的型式包装,简言之,80﹪的
高频信号及特殊信号将会由这类型的package 内拉出。因此,如何处理BGA
package 的走线,对重要信号会有很大的影响。
通常环绕在 BGA 附近的小零件,依重要性为优先级可分为几类:
1. by pass
2. clock 终端RC 电路。
3. damping(以串接电阻、排组型式出现;例如memory BUS 信号)
4. EMI RC 电路(以dampinCpull height 型式出现;例如USB
号)。
5. 其它特殊电路(依不同的CHIP 所加的特殊电路;例如CPU 的感
温电路)。
6. 40mil 以下小电源电路组(以CLR 等型式出现;此种电路常出
现在AGP CHIP or AGP 功能之CHIP 附近,透过RL 分隔出不
同的电源组)。
7. pull low RC
8. 一般小电路组(以RCQU 等型式出现;无走线要求)。
9. pull height RRP
1-6 项的电路通常是placement 的重点,会排的尽量靠近BGA,是需要特别
处理的。第7 项电路的重要性次之,但也会排的比较靠近BGA89 项为一般
性的电路,是属于接上既可的信号。
相对于上述 BGA 附近的小零件重要性的优先级来说,在ROUTING 上的需
求如下:
1. by pass => CHIP 同一面时,直接由CHIP
pin 接至by pass,再由by pass 拉出打via plane;与CHIP 不同
面时,可与BGA VCCGND pin 共享同一个via,线长请勿超
100mil
2. clock 终端RC 电路 => 有线宽、线距、线长或包GND
需求;走线尽量短,平顺,尽量不跨越VCC 分隔线。
3. damping => 有线宽、线距、线长及分组走线等
需求;走线尽量短,平顺,一组一组走线,不可参杂其它信号。
4. EMI RC 电路 => 有线宽、线距、并行走线、包GND
等需求;依客户要求完成。
5. 其它特殊电路 => 有线宽、包GND 或走线净空等需
求;依客户要求完成。
6. 40mil 以下小电源电路组 => 有线宽等需求;尽量以表面层完
6/14/01
成,将内层空间完整保留给信号线使用,并尽量避免电源信号在
BGA 区上下穿层,造成不必要的干扰。
7. pull low RC => 无特殊要求;走线平顺。
8. 一般小电路组 => 无特殊要求;走线平顺。
9. pull height RRP => 无特殊要求;走线平顺。
为了更清楚的说明 BGA 零件走线的处理,说明如下:
A. BGA 由中心以十字划分,VIA 分别朝左上、左下、右上、右下方向
打;十字可因走线需要做不对称调整。
B. clock 信号有线宽、线距要求,当其RC 电路与CHIP 同一面时请尽量
以上图方式处理。
C. USB 信号在RC 两端请完全并行走线。
D. by pass 尽量由CHIP pin 接至by pass 再进入plane。无法接到的by pass
请就近下plane
E. BGA 组件的信号,外三圈往外拉,并保持原设定线宽、线距;VIA 可
在零件实体及3MM placement 禁置区间调整走线顺序,如果走线没有层
面要求,则可以延长而不做限制。内圈往内拉或VIA 打在PIN 与PIN 正
中间。另外,BGA 的四个角落请尽量以表面层拉出,以减少角落的VIA
数。
6/14/01
F. BGA 组件的信号,尽量以辐射型态向外拉出;避免在内部回转。
F_2 BGA 背面by pass 的放置及走线处理。
By pass 尽量靠近电源pin
F_3 BGA 区的VIA VCC 层所造成的状况
THERMAL VCC 信号在VCC 层的导通状态。
ANTI GND信号在VCC 层的隔开状态。
因 BGA 的信号有规则性的引线、打VIA,使得电源的导通较充足。
VCC 信号
GND 信号
VCC 来源
端处理
THERMAL
ANTI
导通铜面
6/1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