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防止散热焊盘上的孔漏锡

楼主(2019-04-13):
    如图我们的板子,散热焊盘上打了孔,过回流焊时候漏锡了,有没有办法不漏

网友:
    我印象中,散热焊盘上的孔,一般会要求正面的锡膏要通过过孔漏到背面去,这样可以加强散热性能吧。
    如果你不想漏锡,绿油或者树脂把孔塞住应该就可以了吧。还是听听看其他大神的回复吧。

网友:
    散热盘,露锡效果好些。你可以把孔做小一点,锡可以透过去,也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一下

谢谢

网友B:
    不想漏锡就从反面半塞孔,成本允许的话树脂全塞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想漏锡就从反面半塞孔,成本允许的话树脂全塞也行

谢谢

网友C(2019-05-24):
    不想漏锡的话, 可以考虑局部把过孔换小孔,或者要求工厂塞孔处理。散热不过关的话,背面也可以露铜,然后把过孔那边在露同层挖空,做塞孔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想漏锡的话, 可以考虑局部把过孔换小孔,或者要求工厂塞孔处理。散热不过关的话,背面也可以露铜,然后 ...

    谢谢

网友D:
    把锡膏分割成小的,via过孔打在分割锡膏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锡膏分割成小的,via过孔打在分割锡膏之间

    谢谢

网友(2019-06-27):
    做塞孔处理

网友E:
    PCB板设计时有四种塞孔方式可以克服这个问题,一种是背面做半塞处理,好处是最便宜,坏处是因为半塞,所以正面会吹锡。第二种是全塞,可是搭配的在两面要有两个防焊ring环制作。第三种是VOP,一铜后树脂塞孔,并不需要做盖子,坏处是比正常板贵一点,大孔PTH孔容易出现孔裂的问题。第四种是VIP,一铜后树脂塞孔,然后再镀盖子,品质最问题,坏处是价格贵了大概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B板设计时有四种塞孔方式可以克服这个问题,一种是背面做半塞处理,好处是最便宜,坏处是因为半塞,所以 ...

    非常感谢

网友(2019-08-26):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论坛等级没有到3级不能加好友。。。你可以加我微信17715382707

网友F:
反面半塞孔,网格钢网下锡避开孔(接受气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反面半塞孔,网格钢网下锡避开孔(接受气泡)

    你是说半塞会产生气泡?

网友F:
    是的,半塞孔在刷锡膏后锡膏和孔之间有空腔,锡溶开后孔里的张力小于表面,流不下去挤不出里面的空气甚至空气往孔里跑;延长恒温减少回流让气泡破裂产线小气泡或者是阶梯加锡量把空气硬挤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半塞孔在刷锡膏后锡膏和孔之间有空腔,锡溶开后孔里的张力小于表面,流不下去挤不出里面的空气甚至空 ...

太高深了,目前采用的网格钢网,避开孔

网友F:
    没有塞孔只避开,上锡面积会小,孔周边会有气泡;回流后你的孔周边是那样情况?如果不能塞孔,遇到再漏锡,就需要将孔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塞孔只避开,上锡面积会小,孔周边会有气泡;回流后你的孔周边是那样情况?如果不能塞孔,遇到再漏锡, ...

    目前孔0.5mm的,不知大好塞不,现在没塞孔

网友:
    做成0.3的孔就没有问题,大于0.3的肯定要漏锡的。

网友F:
    10mil都大了,一般做8mil,背面能看到锡点;如果你现在板子都定下来就不要纠结是否塞孔,在钢网上做文章(锡膏避开孔,增加锡量,即使不能改钢网也要把钢网上垫一下再刷锡膏)如果你后面还能改板,那就选改孔,做半塞;

网友G:
    漏锡一般会影响另一面器件的加工,可以在背面采用露铜的方式,让锡漏过去后不至于形成锡珠。

网友(2019-10-11):
    binhapy是高手,我们生产的时候碰到过类似情况,生产人员基本是这样解决的。我不专业,听起来应该 是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漏锡一般会影响另一面器件的加工,可以在背面采用露铜的方式,让锡漏过去后不至于形成锡珠。

背面没有元件,产品是车载电源,板子背面和机壳很近,为了避免短路风险,背面没开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面没有元件,产品是车载电源,板子背面和机壳很近,为了避免短路风险,背面没开窗

按你目前的设计,为免与机壳短路,也不能接收PCB背面有锡珠,是吗?个人观点:
1、确认漏锡能否接收——可以确认下PCB与机壳间的间距多大、如果B面漏锡形成的锡珠,是否够安全间距。

    2、解决漏锡的角度:通孔板彻底规避锡珠有难度,可以尝试楼上binhappy的方法:10mil过孔也可以的、同时钢网开口务必避开过孔;如果有改版机会,把PCB半塞孔处理。

网友(2019-11-26):
引用 网友F:
    10mil都大了,一般做8mil,背面能看到锡点;如果你现在板子都定下来就不要纠结是否塞孔,在钢网上做文章( ...

请问下半塞孔是啥工艺,能具体解释下不?我只知道树脂塞孔,绿油塞孔

网友(2020-01-08):
就是用绿油塞;只是它只塞掉孔的一半,露铜区域里的孔要焊接的那一面不会上油;只在不焊的那边有油墨,油墨在孔里只有一半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