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输出

楼主(2019-04-13):
如果输出接在一起,再接一个8欧姆扬声器,同时输出会不会烧点
如果不是同时输出信号,会对音质有影响吗?

网友A:
不会烧  不同时输出 对音质也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烧  不同时输出 对音质也没影响

同时输出也不会烧?你用过这个芯片,还是功放类芯片都是这样
我看这个芯片的内部,两路都是从一个电源出来的,自认为接在一起是没有问题的,但网上很资料都说左右通道不能接在一起,不知道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时输出也不会烧?你用过这个芯片,还是功放类芯片都是这样
我看这个芯片的内部,两路都是从一个电源出 ...

我没有用过这一款 但是一般左右声道式的都是同一个电源   不会烧的  同时输出也不会烧  你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
正常情况下左右声道不重叠,不会烧。如果是单声道输出呢?幅度叠加,可能会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