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电源完整性仿真中关于VRM的疑惑

楼主(2019-04-14):
最近在学习电源完整性仿真,用的是sigrity2015。在做PI分析时要设置VRM。而我学习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对VRM的设置不是很理解。困惑来源如下所述:
1.听说电源模块的VRM模型厂商基本是不对外提供的(我没实际问过我们公司常用的电源模块的厂商)
2.由于没有准确的模型,所以在做PI仿真时对VRM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禁用VRM,进行开路仿真;另一种是自己根据经验设置一个VRM模型然后再进行相应的电源完整性仿真分析。
我的困惑是:
1.如果禁用VRM,进行开路仿真,这仿真结果和板子的实际情况是否相差太多?毕竟芯片获得的电压与电压模块的相应速度等是密切相关的,那这种仿真结果的参考意义在哪儿?
2.如果自己根据经验设置一个VRM模型,那同样,仿真结果与板子实际情况是否相符,相符程度如何评判?这仿真结果满足指标就代表我板子能满足预期吗?

仿真中该如何合适的处理VRM啊,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
电源的噪声源有两个:一个是VRM,一个是芯片内部晶体管反转产生的噪声。
你用sigrity仿真的阻抗曲线是用来评估芯片内部噪声的。所以这个仿真并不关心VRM的集总参数,反而将VRM断开排除VRM的影响会更好。当你关注VRM本身的噪声传导到芯片后的影响时,VRM的参数的准确性才很重要,这也是业界的难题。
工程实践上通常是用sigrity评估芯片内部噪声,留足余量,同时VRM layout设计要合理,这样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2019-06-20):
VRM手动设置就好了。找到输出Pin,回流Pin

网友(2019-10-24):
    在PowerSI中仿真电源地网络阻抗参数时,如果VRM管脚的电阻模型没有定义,通常就会看到低频段的阻抗特征曲线呈现开路特性。实际电路中,VRM作为直流电源在交流频域里表现为低阻,因此通常在仿真电源地网络的阻抗参数时,一般选用毫欧级的电阻来等效VRM模型。

网友:
    简单说 你仿真是想看电源去耦电容对整个电源路径的影响(Z的影响),是无源的 不需要设置V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