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2.2 PCB库如何转换为 EE VX2.3 中心库 ?

楼主(2019-04-14):
pads VX2.2 PCB库如何转换为 EE VX2.3 中心库 ?

楼主:
    非常感谢水哥 ,PADS版本(VX2.3)比较低 ,没这个选项

    使用  “PADS to xPCB Translator VX.2.3”    正在转换过程中,经常无响应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水哥 ,PADS版本(VX2.3)比较低 ,没这个选项

如果没有那个选项的话,你用2.4的试试,库数据一般是可以通用的,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那个选项的话,你用2.4的试试,库数据一般是可以通用的,可以试试。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水哥 ,PADS版本(VX2.3)比较低 ,没这个选项

    水哥 ,重新安装了PADS  VX2.4  ,还是没有 Translator Startup....  这个应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水哥 ,重新安装了PADS  VX2.4  ,还是没有 Translator Startup....  这个应用

这个程序在程序图标那里是看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在程序图标那里是看不到的

    水哥,能否给个路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水哥,能否给个路径,谢谢

    安装盘:\MentorGraphics\PADSVX.2.4\SDD_HOME\common\win32\bin       找ppcb2hkp_pads.exe这个程序,直接双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盘:\MentorGraphics\PADSVX.2.4\SDD_HOME\common\win32\bin       找ppcb2hkp_pads.exe这个程序,直 ...

藏得好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盘:\MentorGraphics\PADSVX.2.4\SDD_HOME\common\win32\bin       找ppcb2hkp_pads.exe这个程序,直 ...

    非常感谢水哥的指导

网友:
    PADS转mentor应该选择第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