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如何在电路中调用版图元件

楼主(2019-04-15):
如题,生成layout后,如何将设置好叠层的版图symbol替换原理图中的元件呢?书上说在Component history处修改,
但是我的ADS(ADS2019)界面中找不到Component history字样,

有没有遇到过此类问题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书中教程界面

书中教程界面

实际软件界面

实际软件界面

网友A:
还没用过ads2019一直用20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用过ads2019一直用2014

2014有这个component history吗?

网友:
直接将layout的symbol拖到原理图
或者通过component library

网友(2019-09-18):
你这个版本原因,书上面版本太低了

网友:
    加微信聊一下ads的问题啊?15995685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