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 VX2.3 原理图中如何进行自动标号?

楼主(2019-04-16):
mentor EE VX2.3  原理图中如何进行自动标号?

电阻/电容都是 R? C?  , 即使将电阻/电容改一个R1或者C1,或者还是 R?  C?

楼主:
    试试 ,感谢水哥的指点

网友:
    如果是改版 不要勾选第4项,会把所有器件重编一次,原来的PCB位号会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