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相关处理

楼主(2019-04-15):
求DDR3的电源处理及信号处理

网友:
走线不要跨分割,DDR3下面确保平面完整,数据线分组,同组等长而且最好做在同一层,数据线等长误差越小越好,地址线走T或者FLY-BY,看情况用哪一种了,后者居多,地址线参考CLK做等长,地址线误差可以大一点,走线最好是3W,空间紧凑的情况下最少也要保证2W,走线控制好阻抗(单端、差分),差分走线注意等距等长,电源做好滤波,REF。

网友A:
    重点如下:
    1、阻抗匹配,不能有跨分割,数据线优先参考地,地址线参考地或电源层;是否需要阻抗补偿(有些平台需要将主通道阻抗降低)
    2、等长匹配,同组同层同等长,DQS跟CLK间的等长
    3、间距,组间间距、组与组的间距以及单线跟DQS/CLK的间距
4、电源,最好的用平面层割出、VTT铺铜,VREF加粗
重中之中是拓扑结构,看芯片是否支持读写平衡再决定走T或FLY-BY  这个错了  以上4点做得再好也是白搭

网友B:
1.地址控制与时钟等长;
2,数据与DQS登场;
因为等长的严格程度并不会造成太大的额外工作量,建议按严格来控制。比如10Mil等长
3.地址,数据,时钟,DQS在允许的情况下都按照3W设计,减少串扰,且不要跨分割,参考GND或DDR3自身电源平面
4.SSN优化:重点关注BGA控制芯片DDR3接口的pinmap,有些芯片pinmap排布回流地很少,很容易导致SSN问题,此时在设计时需要在DDR3信号过孔旁尽可能的补齐GND孔
5.拓扑结构:DDR3一般走fly-by就可以了,一驱多的话就正反对贴+fly-by。
6.对于一驱多场景,控制芯片到第一片DDR3的走线阻抗控制40ohm,后面的走线阻抗统一60ohm(经验。不放心的话可以仿真确认)
做到以上6点,不仿真直接设计,也不会有啥问题。

网友C(2019-05-24):
引用 网友A:
    重点如下:
    1、阻抗匹配,不能有跨分割,数据线优先参考地,地址线参考地或电源层;是否需要阻抗补偿(有 ...

    你好,你这里提到的第二点   2、等长匹配,同组同层同等长,DQS跟CLK间的等长是这样理解吗?望指点指点
信号线同组之间等长就可以了不用参考CLK和地址线,DQS跟clk等长,不要参考其他的,你这里地址线没提到,地址线是参考CLK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地址控制与时钟等长;
    2,数据与DQS登场;
    因为等长的严格程度并不会造成太大的额外工作量,建议按严格 ...

    你好,第一跟第二点又关联吗,一般地址控制与时钟线都会比数据DQS长一点,这个有控制在一个范围吗,比如说多少百mil之内,还是有点关系没有,还是说随便,严格按照第一,第二点走就行了?望指点指点,我以前都是全部等长的,太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第一跟第二点又关联吗,一般地址控制与时钟线都会比数据DQS长一点,这个有控制在一个范围吗,比如 ...

    DDR3内部有write leveling功能,CLK和DQS板级不需要控制等长。
    所以第一点和第二点没有关联

网友A(2019-11-04):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这里提到的第二点   2、等长匹配,同组同层同等长,DQS跟CLK间的等长是这样理解吗?望指点指点
 ...

    DQS跟CLK控等长   DQ跟DQS控等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DQS跟CLK控等长   DQ跟DQS控等长

    基本上    所有线都是参考CLK 的   DQ是间接参考CLK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第一跟第二点又关联吗,一般地址控制与时钟线都会比数据DQS长一点,这个有控制在一个范围吗,比如 ...

    每个主控平台要求的标准不一样  可以参考芯片设计要求指导书   但是比较通常的是按500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