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编排位号疑问

楼主(2019-04-15):
      小弟遇到一个疑问,感觉器件value值有点大,目前知道的方法是allegro里面rename一下然后回注到原理图,但是个人感觉仅限第一版的时候比较适合,遇到改版如果再次rename会导致之前很多器件位号重新排序,不合理,还有一种是原理里面重新编排一下,然后导入PCB,同样的,如果是改板会导致pcb里面很多器件飞掉
      刚试了下,我可以先把器件全部去掉references,然后再添加一下,这样也可以重新命名新添加的器件,但是起始点会是我其他页中最大的那个位号的后一位,嗯。。。描述起来有点困难,举了例子,就是相当于我原理里面有R1,R2,R3,R5,R6,现在我加了一页器件,里面有器件R1000,R1001,可以通过什么办法重命名让其变成R4和R7,而不是R7和R8?当然举得是个例可以手改,但是数量多的话有什么办法,请指教

网友:
我個人目前沒有好方法,就是老老實實一個一個手動慢慢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