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高速数据采集之数据显示(1)

楼主(2019-04-15):
转——高速数据采集之数据显示(1)
隔了好久没有进展了,主要原因是装matlab2005a的时候把win8的系统搞崩溃了,搞了几天无法修复,只好忍痛重新装了新的系统,时间耗费了大把大把的,就是个悲剧啊!

    言归正传,前面已经完成了数据的传输,下面主要谈谈数据的显示,本来打算是用web来显示的,但目前对于我来说还是有不小的难度的,暂且用matlab来辅助显示,并分析一下数据的正确性吧

1、  硬件环境
       硬件平台: Embest SoC --LarkBoard
       软件平台:开发板-linux-3.10.31
                       Quartus 14.0

2、数据获取
      前面已经完成了ADC的驱动了,并且能够正确的获取到数据,这次的任务是把得到数据存入到文件中,便于后期的数据处理和分析,很自然的需要编写一个应用程序,把ADC通道0的数据存入adc0_source,把ADC通道1的数据存入adc1_source,程序如下: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stdlib.h>
  • #include <errno.h>
  • #include <fcntl.h>
  • #include <unistd.h>
  • #include <math.h>
  • #define  POINT   (1024)
  • static unsigned int gSource_buff[POINT];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   int i = 0;
  •   int val;
  •   FILE * adc0Fp;
  •   FILE * adc1Fp;
  •         unsigned int tmp = 0;
  •         int fd;
  •         adc0Fp = fopen("/root/adc/adc0_source", "wb");
  •         if(!adc0Fp){
  •                 perror("adc0_source open failed\n");
  •                 return 1;
  •         }
  •         adc1Fp = fopen("/root/adc/adc1_source", "wb");
  •         if(!adc1Fp){
  •                 perror("adc0_result open failed\n");
  •                 return 1;
  •         }
  •     fd = open("/dev/adc/adc", O_RDONLY);
  •     if (fd ==  -1) {
  •                 perror("device open error\n");
  •                 return 1;
  •     }
  •         read(fd,gSource_buff,POINT*4);
  •         for(i=0;i<10;i++)
  •                 printf("0x%x ",gSource_buff);
  •                 printf("\n");
  •         for(i = 0;i < POINT; i++ ){
  •                 tmp = gSource_buff&0x0000ffff;                        //chanel 0
  •                 if( (tmp&0x800) != 0){                                                //negative
  •                         tmp = (tmp | 0xfffff000);
  •                 }
  •                 fprintf(adc0Fp,"%d\n",tmp);
  •                 tmp = (gSource_buff&0xffff0000)>>16;                //chanel 1
  •                 if( (tmp&0x800) != 0){                                                //negative
  •                         tmp = (tmp | 0xfffff000);
  •                 }
  •                 fprintf(adc1Fp,"%d\n",tmp);
  •         }
  •         return 0;
  • }
  •

3、编写一个matlab程序,读取文件,并做FFT分析
  • clear all;
  • close all;
  • N=1024;
  • fid_adc1 = fopen('adc1_source','r');
  • adc1_data = fscanf(fid_adc1,'%d');
  • fclose(fid_adc1);
  • figure;
  • subplot(2,1,1);
  • plot(adc1_data);
  • x = adc1_data';
  • y = fft(x,N);
  • subplot(2,1,2);
  • plot(2*abs(y(1:N/2+1)));

4、测试结果
1) 正弦信号

2)方波信号

3)三角波信号

5、小结
1) 方波信号感觉怪怪的,畸变的比较严重,看的很明显;三角波信号在下面的时候也有一点畸变,原因不是很明确,我估计是硬件电路设计的问题;
2) 从matlab分析的结果来看,信号获取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
3) 怎么用web显示这些结果呢?对于我来说是个头疼的问题,进一步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