辐射垂直在30-50MHZ超了,怎么解决

楼主(2019-04-15):
各位大神,辐射垂直在30-50MHZ超了,怎么解决?

图片

图片

楼主:
目前改驱动电阻反激是82R ,PFC是47R ,换mos都没用了,该套磁珠的都套了 ,初次级Y试了换容值都不行,奇怪的是在输入线上套磁环2匝垂直下来了,水平上去了。

网友:
先判断干扰是传导的方式进入输入线还是耦合的方式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