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射频线的50欧阻抗匹配的问题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楼主(2019-04-15):
做实验过程中遇到问题,一个信号发生器,输出的是一个脉冲群信号,幅值,频率均可调,现在对该信号发生器进行校准。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

该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口为50欧BNC口,通过一根50欧的同轴线和示波器连接。根据标准要求,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直接还要连接一个50欧的电阻,电阻两端都是50欧的BNC头。

这样,连接情况就是: 信号发生器--->50欧电阻---->同轴线---->示波器。

现在问题是这样的。信号发生器输出设置为500V。示波器调为1M欧测量,示波器显示波形正确,但是只有250V左右,而示波器调为50欧测量时,只有125V左右。

这样的结果很让我疑惑,1M欧测量时,不是应该是500V,50欧测量时,不是应该是250V吗?

射频线的50欧阻抗匹配,是否分压?被这个结果搞晕了。求大神解答 ,非常感谢!

网友:
信号频率为多少呢?

网友:
1、如果信号波长与50欧同轴线长度相比拟,则需要考虑特征阻抗的分压作用。
2、需要确认:信号发生器输出500V电压波形,那么其输出阻抗是多少?
信号发生器输出端不可能是0欧的电压源吧。否则后面接50+50欧阻抗,就有5A电流,这输出功率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