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Q3D 电容矩阵的模式

楼主(2019-04-15):
更新一下,求高人解释原因,这几个选项有什么差异?
如果选择“convert extra sinks ……” , Q3D仿真出来的数据 互容部分就是有正也有负值。图中左侧的红圈所示。
如果选择“merger sinks” , Q3D仿真出来的数据 互容部分就全部是负值。图中右侧数据。

楼主:
求高人解释什么原因。

网友(2019-08-18):
没用过这个软件,从其他软件得到的信息:
关于求解器的互容计算输出:
spice 矩阵里全是正值
maxwell矩阵里是负值
两者可以等效互算,但软件的计算过程不一样,矩阵元素的物理意义不一样

网友(2020-05-03):
学习了,十分感谢,如果有Q3D相关的实例或者材料麻烦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