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无法理解什么是PWM的占空比

楼主(2019-04-15):
一直无法理解什么是PWM的占空比

谁能用上面这个图给我通俗的说说。
假如高电平t是1ms,低电平是2ms,T是3ms。
那么占空比是多少?上图看不明白。
1hz,1khz,1mhz方波,又表示什么意思,上面是?谢谢

网友A:
占空比就是通常是指高电平占周期的百分比,就是你图中的t/T,描述了高电平在这个脉冲中的占有率,如果后面接一个MOS管,那么就可以描述mos管的导通与关断的时间比率 占空比与频率没有直接关系,例子中的1ms高,3ms周期,则占空比是三分之一,但是如果高电平为3ms,周期为9ms,也是3分之一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占空比就是通常是指高电平占周期的百分比,就是你图中的t/T,描述了高电平在这个脉冲中的占有率,如果后面 ...

占空比基本有些了解,就是1/3,整体来说就是高电平时间除以周期时间,了解
那比如说1KHZ方波,指的是什么?1KHZ指的是高电平多长,低电平多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占空比基本有些了解,就是1/3,整体来说就是高电平时间除以周期时间,了解
那比如说1KHZ方波,指的是什么 ...

方波没有指明就是默认占空比50%,就是高低电平各一半,1K就是高低电平加起来1ms,各占500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波没有指明就是默认占空比50%,就是高低电平各一半,1K就是高低电平加起来1ms,各占500us

原来是这样 明白了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