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rcad原理图(16.6)版本的转Logic后可以直接用吗?

楼主(2019-04-15):
    如题,请教:orcad原理图(16.6)版本的转Logic后可以直接用吗?会不会丢失网络或信息?可以直接ECO到layout吗?谢谢!
(即原理图另存为16.2版本,然后Logic导入)

网友:
    ORCAD可以直接导出asc网表,pads layout导入即可,为什么非要转个湾呢?Logic出网表只要不报错,肯定可以的!

楼主:
    因为原文件是Orcad和pads的,现在修改原理图(增减一些东西)导出asc文件,pads再导入发现删除的器件没有被删除,所以想转成logic行不行

网友:
    新改好的原理图,导出asc,pcb里面导入asc,另存一个名字,然后跟旧pcb文件ECO对比(tools--->Compare/ECO),用旧的pcb文件再次导入对比的ECO,就可以实现把删除的去掉了,新增的导入进来,以前布好线的保留。

楼主:
    按照你说的操作了,没有用,还是有问题,不过谢谢你!

网友:
    可以用4楼的方法的,中间的红框也可以直接选与asc比较

网友:
    DSN导入LOGIC不能直接导到layout的,主要是封装导不进去,需要手工设置。